MSP430F5529用DMA接收串口数据,并作出回应

楼主:
#include "msp430.h"
#define CPU  ((double)4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double)x/1000000.0))
#define TX_Num 10        //发送数组大小
#define RX_Num 10        //接收数组大小
#define Frame_Header    0xEE             //接收帧头
#define Frame_End       0xFF             //接收帧尾
void XT_init(void);                      //晶振初始化函数
void Receive_Handle(void);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DMA_init(void);                     //DMA初始化理函数
unsigned char TxString[TX_Num];          //发送数组
unsigned char RxString[RX_Num];          //接收数组
unsigned char RX_Succeed;                //接收正确标志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XT_init();                                //晶振初始化

  //初始化串口
  P4SEL |= BIT4+BIT5;                       //选择P4.4、P4.5 为串口1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_ACLK;                  //串口时钟源为ACLK ,在初始化为32.768kHz
  UCA1BR0 = 3;                              // 32768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                              // 32768 9600
  UCA1MCTL |= UCBRS_3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3,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DMA_init();                               //DMA初始化
  _EINT();
  while(1)
  {
    if (RX_Succeed==1)                     //正确接收
    {
      RX_Succeed=0;                        //清除接收标志
      DMA1CTL|=DMAEN;                       //启动DMA通道1发送数据
    }
  }
}

void DMA_init(void)
{
  int i=0;
  DMACTL0 = DMA0TSEL_20|DMA1TSEL_21;            // 通道0接收数据,通道1发送数据
  DMA0CTL&=~DMAIFG;                             //先清除通道0中断标志位
  DMA1CTL&=~DMAIFG;                             //先清除通道1中断标志位
  //配置通道0接收
  DMACTL4=DMARMWDIS;                            //禁止任何发生在CPU 读写操作时候的DMA传输
  //重复单次传输+开启使能+目标地址增加+字节传输 +开启中断
  DMA0CTL = DMADT_4 + DMAEN + DMADSTINCR_3+DMADSTBYTE+ DMAIE;
  DMA0SZ = RX_Num;                               // 接收字节大小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SA,(unsigned long) &UCA1RXBUF);//源地址为串口1接收地址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DA,(unsigned long) &RxString);//目的地址是接收数组

  //配置通道1发送

  //单次传输+源地址增加+字节传输 +电平触发+ 开启中断
  DMA1CTL = DMADT_0 + DMASRCINCR_3  + DMASRCBYTE + DMALEVEL + DMAIE;
  DMA1SZ = TX_Num;                               // 发送字节大小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1SA,(unsigned long) &TxString);//源地址为发收数组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1DA,(unsigned long) &UCA1TXBUF);//目的地址是串口1发送地址

  //初始化发送数组
  for(i=0;i<10;i++)
  {
     TxString[i]=0x0a+i;
  }
}

#pragma vector=DM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DMA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DMAIV,4))
  {
  case 0x00:
    break;
  case 0x02: //通道0 接收到数组
   Receive_Handle();
    break;

  }
}
void Receive_Handle(void)
{
  if(RxString[0]==Frame_Header&&RxString[RX_Num-1]==Frame_End)//数据接收正确
  {
    //对数据进行处理
    RX_Succeed=1; //接收正确标志
  }

}

void XT_init(void)
{
  P5SEL |= BIT4|BIT5|BIT2|BIT3;                      // Select XT1、XT2
  UCSCTL6 &= ~(XT1OFF|XT2OFF);                     // XT1、XT2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1DRIVE_3+XT2DRIVE0);                 // Xtal is now stable, reduce drive strength
  UCSCTL4 =SELA_0+SELS__XT2CLK+SELM__XT2CLK;
  UCSCTL5|=DIVS__4;      //ACLK 32768,SMCLK  1M ,MCLK  4
}

网友:
下次可以把代码贴到这里,代码格式就很整洁美观

网友:
学习了!666!学习了!666!学习了!666!学习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