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32VG1开发板测评】TF卡及文件的读写应用

楼主:
AB32VG1开发板配有一个TF卡槽,其接口如图2所示。在插入TF卡的情况下经程序的处理可在文件系统的配合下进行文件级操作。由于TF卡的连接是通过相应的针座,因此在使用时要确保跳线帽被插接,并断开图右侧的跳线帽以防止引脚冲突。
图1 TF卡位置
图2 TF卡接口
验证TF卡读写功能的步骤如下:
1. 创建一个基于AB32VG1开发板的RT-Thread新项目;
2. 在左侧资源管理器中点击“RT-Thread Setting”,然后选取“更多配置”;
3. 选取“硬件”选项卡,按图3所示进行设置;
图3功能配置
4. 按“Ctrl + S”进行保存,以使RT Thread的配置生效;
5. 对程序进行编译和下载,其运行结果如图4所示,即显示出该TF卡的存储容量信息等。
图4 完成下载
5. 若使用ls指令,则可列出TF卡的文件列表;若使用mkdir指令,则可创建新的目录;若使用cd指令,则可键入指定目录;使用bf指令,则可释放所占用的资源。
图5指令操作
有了读写TF卡的基础,还可以通过挂载文件系统来读写文件。
添加文件读写功能的步骤如下:
1. 再次进入配置界面,并启用DFS, Fatfs和SDIO驱动,并禁用POSIX组件;
图6 启用相应驱动
2. 点击“更多设置”,并选取硬件选项卡,然后按图7所示进行设置;
图7 选项设置
3. 按“Ctrl + S”进行保存,以使RT Thread的配置生效;
注:在applications下的文件mnt.c,就能把TF卡挂载到文件elm-fat系统, mnt.c 使用了线程实现挂载,TF卡初始化时存在相应的延时,故用线程来实现挂载。
4. 对程序进行编译和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测试结果
5. 使用list_device指令,可查看sd0 的设备类型。
6. 使用echo指令,可向文件写入信息;使用cat指令,则可读取文件信息。
图9 查看设备类型
图10 读写文件
既然手工对文件的操作已经实现,那如何在程序中来进行文件操作呢?
通过主程序的修改,就可在程序中创建文本文件并进行读写,其具体功能为:
首先新建一个文件text.txt,如果存在则直接打开,若不存在则新建一个,然后向text.txt写入一个字符串,再将这个字符串读取出来。
主程序内容为: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board.h"
int main(void)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int fd, size;
char s[] = "RT-Thread Programmer!", buffer[80];
rt_sem_t sem_mount =RT_NULL;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rt_kprintf("Hello, world\n");
sem_mount = rt_sem_create("sem_mount", 0, RT_IPC_FLAG_FIFO);
if (sem_mount == RT_NULL)
{
rt_kprintf("create dynamic semaphore failed.\n");
}
else
{
rt_kprintf("create dynamic semaphore ok.\n");
}
rt_thread_mdelay(5000); // 延时法 OK !
rt_kprintf("Write string %s to test.txt.\n", s);
fd = open("/text.txt", O_WRONLY | O_CREAT);
if (fd>= 0)
{
write(fd, s, sizeof(s));
close(fd);
rt_kprintf("Write done.\n");
}
else {
rt_kprintf("Open failed!\n");
}
fd = open("/text.txt", O_RDONLY);
if (fd>= 0)
{
size = read(fd, buffer, sizeof(buffer));
close(fd);
rt_kprintf("Read from file test.txt : %s \n", buffer);
if (size < 0)
return ;
}
while (1)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
}
图11 文件读写
图12 读写验证
通过图像文件的读取,可实现数码相框的功能,其实现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int fd, size,i,j;
char s[] = "RT-Thread Programmer!", buffer[80];
char z[]= {0x31,0x32,0x33,0x34,0x35,0x36};
rt_sem_t sem_mount =RT_NULL;//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rt_kprintf("Hello, world\n");
SCL = rt_pin_get("PE.3");
SDA = rt_pin_get("PE.2");
RES = rt_pin_get("PA.0");
DC = rt_pin_get("PA.2");
CS = rt_pin_get("PA.1");
BLK = rt_pin_get("PE.4");
rt_pin_mode(SCL,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SDA,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RES,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DC,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CS,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BLK, PIN_MODE_OUTPUT);
Lcd_Init();
LCD_Clear(BLACK);
sem_mount = rt_sem_create("sem_mount", 0, RT_IPC_FLAG_FIFO);
if (sem_mount == RT_NULL)
{
rt_kprintf("create dynamic semaphore failed.\n");
}
else
{
rt_kprintf("create dynamic semaphore ok.\n");
}
rt_thread_mdelay(5000);
rt_kprintf("Write string %s to test.txt.\n", s);
fd = open("/TB.dat", O_RDONLY);
if (fd>= 0)
{
LCD_Clear(BLACK);
LCD_Address_Set(0,0,39,39);
for(j=0;j<40;j++)
{
size = read(fd, buffer, sizeof(buffer));
for(i=0;i<40;i++)
{
LCD_WR_DATA8(buffer[i*2]);
LCD_WR_DATA8(buffer[i*2+1]);
}
}
close(fd);
}
while (1)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
}
图13图像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