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7D运行CLA时显示Cla1Task2 does not contain frame information

楼主:
各位大神:

本人在调试28377D的CLA程序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不胜感谢!

我的CLA采用软件触发,CLA的设置是直接参考的TI官方例程,相关的结构体也已经按照CPU和CLA的权限需要预编译到了对应的RAM中,CLA中总共有两个ClaTask. 现在执行第一个的时候没有问题,能顺利的执行完毕,但是在执行第二个Task的时候,会停在进入程序的第一行,DeBug那里会显示“Cla1Task2 does not contain frame information”,相关的截图如下所示:

有遇见过的大神麻烦给个检查的思路,谢谢!

网友A:
要按调试步骤进行

使用的例程还是自己的程序,是否使用了RTOS

RTSC是一个基于C的编程模型,用于开发创建或实施嵌入式平台实时软件组件。

XDCtools提供了TI-RTOS及其组件(包括SYS/BIOS)需要的底层核心工具。为了使用SYS/BIOS,XDCtools和SYS/BIOS都必须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按调试步骤进行 使用的例程还是自己的程序,是否使用了RTOS RTSC是一个基于C的编程模型,用于开发 ...

非常感谢回复!

我使用的是自己的程序,目前我还不确定是否使用了RTOS,因为在这之前对RTOS都没有了解过,我需要了解之后才能确定。

另外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XDCtools在安装CCS的时候会自动安装,而且我看了一下CCS的安装路径,有一个名字为“xdctools_3_61_02_27_core”的文件夹,这样是否就说明我已经安装了XDCtool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回复! 我使用的是自己的程序,目前我还不确定是否使用了RTOS,因为在这之前对RTOS都没有了解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