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uitPython 7.0.0 发布

楼主:
Notable additions to 7.0.0 since 6.3.0

  • Support for the CircuitPython development workflow over BLE.
  • Camera support on ESP32S2.
  • qrio: QR code decoding.
  • The keypad key-scanning module.
  • Run-time customization of USB devices.
  • Merging in of MicroPython fixes and enhancements as of MicroPython 1.16.
  • _pixelbuf is now adafruit_pixelbuf.
  • colorwheel() routine moved to rainbowio.
  • supervisor.ticks_ms() to allow easier time-keeping.
  • Simplifications to the RGB status LED codes.
  • A clocking fix for a few samples of RP2040 boards.
  • Rework of vectorio and some of its API. VectorShape is no longer needed for user code.
  • atexit module.
  • getpass module.
  • traceback module.
  • supervisor.get_previous_traceback().
  • board.LED now consistently present on all boards that have such an LED.
  • PulseOut no longer needs a PWMOut.
  • Unicode filename support.
  • Board ID is now in boot_out.txt and available as board.board_id.
  • aesio on for full builds by default.

https://blog.adafruit.com/2021/09/20/circuitpython-7-0-0-released/

网友:
自 6.x 以来的重大更改和弃用功能

  • RGB 状态的 LED 代码已更改,以提高清晰度并降低功耗。
  • PWMOut 现在只在 pwmio  中,不再出现于 pulseio 和 pwomio 中。
  • colorwheel() 已经从 _pixelbuf 移动到 rainbowio。
  • displayio.Group 不再有 max_size 参数。
  • vectorio: Rectangle, Circle, 和Polygon直接添加到Group; 不再需要VectorShape。
  • 在 PulseOut 中废弃使用 PWMOut,并将在 8.0.0 中删除。
  • gamepad 被删除:keypad.gamepadshift 仍然存在,但将在 8.0.0 中删除。
  • settings.py 和 settings.txt 不再是 boot.py 的替代名称。
  • displayio.Display.refresh(..., minimimum_frames_per_second, ...)的默认值为 0。
  • displayio.Display() 和 set_vertical_scroll 不再推荐使用并将在 8.0.0 中删除。
  • displayio.ParallelBus 现在改为 parallelbus.ParallelBus 并将在 8.0.0 中删除。
  • busio.OneWire/bitbangio.OneWire现在改为onewireio.OneWire,并将在 8.0.0 从 busio 和 bitbangio 中删除。

 自 6.3.0 以来的新增开发板

  • ARAMCON2 Badge.
  • ATMegaZero ESP32-S2.
  • Adafruit LED Glasses nRF52840 Driver.
  • Adafruit MacroPad RP2040.
  • AiThinker ESP-12K NodeMCU.
  • 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
  • BlueMicro840.
  • CP Sapling Rev B.
  • Challenger RP2040 WiFi.
  • CrumpSpace CrumpS2.
  • Cytron Maker Pi RP2040.
  • EncoderPad RP2040.
  • Espressif HMI DevKit 1.
  • Espressif HMI Development Kit.
  • Espressif Kalgua v1.3.
  • Gravitech Cucumber M.
  • Gravitech Cucumber MS.
  • Gravitech Cucumber R.
  • Gravitech Cucumber RS.
  • Lolin Mini S2.
  • micro:bit V2 (first BLE-only board).
  • Morpheans MorphESP-240.
  • Muselab nanoESP32-S2 WROVER.
  • Oak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PixelWing ESP32-S2.
  • Pimoroni Interstate 75.
  • Pimoroni PGA2040.
  • Pimoroni Plasma 2040.
  • RayTac MDBT50Q-RX nRF52840 dongle.
  • senseBox MCU.
  • SparkFun MicroMod SAMD51.
  • SparkFun MicroMod STM32.
  • UnexpectedMaker Feather S2 Neo.
  • WarmBit BluePixel nRF52840.

网友:
和micropython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