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宽带放大设计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要将电流检测出来。测量范围在10k~200M左右,电流大小是mA级别,大概到100mA,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电流信号应该如何取出呢?

需要有哪些注意点呢?

网友A:
精度不高 用一般的检波信号都可以啊  得选一个DC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 用一般的检波信号都可以啊  得选一个DC开始的

嗯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频率比较高,

要测量电流的有效值

所以想用方均根检波电路。

关于这个DC,想用电池来给供电。

冒昧的问您一下您有哪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可以推荐学习一下吗?

新手小白  谢谢您了

网友:
『测量范围在10k~200M左右』

这样的频率范围,够大,最高最低达到了20000倍。电流互感器肯定做不到这么大的频率范围,只能考虑用电阻取样。

网友:
另一个考虑是使用电流-电压转换。但最高频率200MHz,且电流达到了100mA,通常的运放也无法实现,除非运放加扩流。

网友B:
什么电路里的电流,后级电路是什么必须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btty038 发表于 2021-9-21 21:44 精度不高 用一般的检波信号都可以啊  得选一个DC开始的 嗯 精 ...

兄弟  你看看 这个可否满足你的需求   之前运用过  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A:
没有理解错的   估计就是想检测一个10M~200M的信号PA的  电流检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上述那个器件是可以用的

网友D:
频率上限比较高,建议用无感电阻取样,然后用高频真有效值检波电路检测,例如AD8361,可以检测数GHz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路里的电流,后级电路是什么必须说清楚。

后面就是AD转换 ,然后用STM32来控制显示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错的   估计就是想检测一个10M~200M的信号PA的  电流检测   如果是这样 ...

好的,我参考一下

谢谢你,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率上限比较高,建议用无感电阻取样,然后用高频真有效值检波电路检测,例如AD8361,可以检测数GHz的信号 ...

谢谢您的建议,我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错的   估计就是想检测一个10M~200M的信号PA的  电流检测   如果是这样 ...

目标参数是10k~200M   的毫安级的  你当初做的设计是PA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标参数是10k~200M   的毫安级的  你当初做的设计是PA的吗?

我做的是监测PA的电流 频率没有下到10K  但是在1M是没有问题   就检测电流   做个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