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待机电流大,拆下TVS  测试tvs的电压 剩下3-7v而已 也没有完全击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拆下TVS的话就按测量普通二极管的方法,单向的的TVS,可测出它的正、反向电阻判断是否好坏

网友:
说说是怎么测的。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TVS的话就按测量普通二极管的方法,单向的的TVS,可测出它的正、反向电阻判断是否好坏

我用测试TVS二极管的机子 测得tvs  已经给击穿了显示有的 只有 3v  有的 7点多v        18V的tv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说是怎么测的。

这里插不了图片 我用ES-TVS-700 这台机子测试的  测试显示TVS电性不正常了 原本18v的tvs 现在测试只有3v  有些是 7.2v左右  没有完全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插不了图片 我用ES-TVS-700 这台机子测试的  测试显示TVS电性不正常了 原本18v的tvs 现在测试只 ...

不了解你说的“机子”,如果是专用TVS测试仪且仪器功能完好、使用操作正确,那么说明元件已经损坏或质量不合格。

.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你说的“机子”,如果是专用TVS测试仪且仪器功能完好、使用操作正确,那么说明元件已经 ...

就是TVS 已经损坏 现在也不清楚是因为TVS的质量不过关 还是板子的其他影响  10.5v的直流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TVS 已经损坏 现在也不清楚是因为TVS的质量不过关 还是板子的其他影响  10.5v的直流供电 & ...

怀疑质量问题需要测试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