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比例运放输出信号出错

楼主:
如图1所示,用运放LT1797CS5组成的放大倍数为-1倍的电路,现有以下疑问:

1、电压表XMM1的电压为-1.3V,按理说不是应该接近0V吗?

2、电流表XMM2的电流为18.119mA,按理说不是应该接近0mA吗?

3、输出信号不是应该放大-1倍吗?可示波器显示,输出信号没有反相,而且不是1倍。

4、改变R1的阻值,输出信号变化很大。按理说,改变R1的值,输出信号变化量应该忽略不计;

5,改变R2,R3的值(但R3与R2的比值不变),输出信号变化很大。

以上5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
检查反比例电路外围参数是否,是否需要反馈电阻,,,

仿真电路的输入输出用示波器测量电压

网友A:
注意该运放输入端的两个箝位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该运放输入端的两个箝位二极管。

输入端有两个背靠背的钳位二极管,表示运放正反相输入端的压差不能超过二极管的Vf,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有两个背靠背的钳位二极管,表示运放正反相输入端的压差不能超过二极管的Vf,是这个意思吗?

『运放正反相输入端的压差不能超过二极管的Vf,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有两个背靠背的钳位二极管,表示运放正反相输入端的压差不能超过二极管的Vf,是这个意思吗?

电流表XMM2的电流在仿真图中相当大,可能就是因为两个输入端之间的二极管已经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XMM2的电流在仿真图中相当大,可能就是因为两个输入端之间的二极管已经导通。

前辈,我把V1改成100mV,XMM2的电流还是有15.192mA(XMM1的电压变成-1.437V)。另外,其他几个问题还是存在。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把V1改成100mV,XMM2的电流还是有15.192mA(XMM1的电压变成-1.437V)。另外,其他几个问题还是存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既然是仿真,改变元件数值、信号频率或者信号性质等等是很容易的。建议先改变各电阻数值为数千欧,输入100mV正弦波,看看输出波形和幅度是否正确。然后再改变输入信号为脉冲,看看输出波形和幅度是否正确。再改变运放型号试试。这样一步一步找原因。如果仍不正确,那可能是仿真软件自身的问题。

网友:
你这xmm2是这样接的吗,你这电路都连错了还测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