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 - 4: 在 Ubuntu 20.04 上运行“esp-adf”build

楼主:
注意事项和设置环节有: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idf/releases/tag/v4.2.2)

(https://dl.espressif.com/dl/esp-idf/releases/esp-idf-v4.2.2.zip)

验证安装:

./install.sh
. ./export.sh
idf.py menuconfig
idf.py build
idf.py -p /dev/ttyUSB0 flash monitor

2、下载“esp-adf”

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adf.git

只保留头部和首部的两个“submodule”(就是说,只要看到开始cloning esp-idf,就可以中止 - “Ctrl +C”):

(上图中首部的第二个“submodule”没能下载,这是不行地,要跟第一个“submodule” - esp-adf-libs的提示一样才行)

3、将“esp-adf”中原有的“esp-idf”删除,将已经验证通过的“esp-idf-v4.2.2”粘贴进来,改名为“esp-idf”。

4、两个“export”:

export ADF_PATH=~/esp/esp-adf
printenv ADF_PATH

export IDF_PATH=~/esp/esp-adf/esp-idf
printenv IDF_PATH

5、将“esp-adf”中的示例拷贝-粘贴进来,放到“esp-adf”目录里(跟“esp-idf”同级)

6、打开项目文件夹中的“sdkconfig”文件,在其中找到“Certificate Bundle”那一节(使用“Ctrl + W”),将其中的:

CONFIG_MBEDTLS_CERTIFICATE_BUNDLE_DEFAULT_FULL=y

改为:

#CONFIG_MBEDTLS_CERTIFICATE_BUNDLE_DEFAULT_FULL=y

将下一句:

# CONFIG_MBEDTLS_CERTIFICATE_BUNDLE_DEFAULT_CMN is not set

改为:

CONFIG_MBEDTLS_CERTIFICATE_BUNDLE_DEFAULT_CMN=y

改动的时候要注意语句左边的齐头,否则,即便是保存了也不能生效:

7、在示例文件夹内验证:

idf.py menuconfig
idf.py build
idf.py -p /dev/ttyUSB0 flash monitor

视频(idf.py build):

网友A:
第2步,为什么只保留头部和首部的两个“submodule”,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步,为什么只保留头部和首部的两个“submodule”,没懂

因为:

1、接下来的esp-idf有20个左右的“submodule”和两个example,这些几乎是不可能下全地,但它们可以通过.zip文件下下来。

2、将esp-idf和esp-adf两部分整合的时候,esp-idf要单独测试,通过测试后,替换esp-adf中的esp-idf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2步,为什么只保留头部和首部的两个“submodule”,没懂

头部和首部的两个“submodule” - 这句话的意思是:头部文件 + 首部的两个“submodule” ,而不是头部是一个“submodule” ,首部是另一个“submodul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部和首部的两个“submodule” - 这句话的意思是:头部文件 + 首部的两个“submodule&rd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