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的标定

楼主:
医疗器械的标定

1.体温计标定----用黑体炉+恒温水槽,标定两个点

2.血压计标定----用BP pump血压计模拟器,各不相同

3.血氧仪标定----血氧模拟器标定

哪个知道具体标定的过程和方法?

网友:
查一下医疗器械的标定标准

顺便递上一篇论文参考

网友:
这些标定都是有行业标准或国标的

关于血压计的标定可以找下面的检定规程看一下

JJG270-2008《血压计和血压表》检定规程
JJG692-1999《数字式电子血压计(静态)》检定规程

网友A:
1.体温计标定----用黑体炉+恒温水槽,标定两个点
2.血压计标定----用BP pump血压计模拟器,各不相同
3.血氧仪标定----血氧模拟器标定

这不是很清楚吗,

体温计需要购买标准的”黑体“,

血压计,使用血压模拟器

血氧仪,使用血氧模拟器

你如果是生产这三种医疗器械,需要购买这三样设备。这些设备的价格非常昂贵,有些小厂都是委托有标定设备的企业标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体温计标定----用黑体炉+恒温水槽,标定两个点 2.血压计标定----用BP pump血压计模拟器,各不相同 3. ...

也就是说这三个标准仪器要有更严格的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三个标准仪器要有更严格的校准

这三种仪器就是“标准”。你可以认为黑体的温度就是标准的温度。被标仪器的测试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