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32VG1开发板测评】未成功的WiFi通讯

楼主:
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从原理图上,都可见到无线通信的痕迹,见图1所示。

图1 无线通信

但无论怎样找,直接以使用板上天线来进行通讯的资料还是难寻踪迹,有的则是需借助外部功能模块来实现的示例,如借助ESP8266来实现WIFI通讯,借助HC-05来实现蓝牙通讯。

于是打算从WIFI通讯来入手无线通信,网上购了个ESP8266功能模块,其原理图如图2所示。按资料介绍是直接连到串口引脚上,见图3所示。

图2模块原理图

图3模块连接

原以为使用板上排针接口进行连接,没想到不但没有配置,其引脚的焊盘还是2.0间距的与常规排针和杜邦线完全无法对接。无奈,值得把杜邦线剪了焊道模块上来使用,见图4所示。

图4连接WIFI模块

做好了硬件的准备,后面就是程序设计了,其步骤如下:

1.创建一个基于AB32VG1开发板的工程;

2.点击“RT-Thread Setting”-> 添加“软件包”,搜索“at_device”-> 点击“添加”,见图5所示;

图5添加软件包

3. 右击“软件包”-> 点击“详细配置”,在详细配置里面使能ESP8266,然后配置我们要连的WIFI名称和使用的串口设备,见图6所示;

 图6详细配置

4. 保存配置,以生成配置代码;

5. 完成编译,打开Downloaded下载器,选取待下载的.dcf文件,点击“开始”;

6. 下载后,其运行结果如图7所示。

 图7运行结果

后面真不知该如何修改以使其正常工作了,有高手帮着支个招呗!

网友A:
测一下串口的波形,或者使用串口监听工具看一下AB32VG1是不是向ESP8266发送了指令,以及ESP8266是否响应了对应的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串口的波形,或者使用串口监听工具看一下AB32VG1是不是向ESP8266发送了指令,以及ESP8266是否响应了 ...

好的测试一下看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