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分析

楼主:
如下图所示电路出现问题如下:

1.上面运放的输出V1处用6位半万用表测试,值在uV位大约以1uV/S的速度往下掉,(表笔搭了大约10秒钟,无停止)。

测试反向端对地电压,在11-12uV范围跳动,似乎正常。

如何解释V1下降问题。

2.下面的运放输出在10uV级跳动,最大变化30uV,同样存在输出逐渐下降问题。

测试反向端对地,电压值在22uV左右,1uV的范围跳动,似乎也没问题。

这个运放电路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路不对,高压输入需先分压,然后运放电路按增益需要确定反馈电阻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对,高压输入需先分压,然后运放电路按增益需要确定反馈电阻阻值。

这个不是这个电路故障的原因吧?

必须负压输入,后面进ADC,所以必须反相一下。

另外,电压跌落似乎是DC-500V的原因。

现在是下面的运放有一个50HZ的纹波,不是电源产生的(上面运放没有),怀疑是震荡,但计算的补偿是对的,不应震荡。

网友:
上面那个运放,计算得输出电压75mV,你的ADC需要75m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这个电路故障的原因吧? 必须负压输入,后面进ADC,所以必须反相一下。 另外,电压跌落似 ...

『另外,电压跌落似乎是DC-500V的原因。』

那你就要同时测量输入端的负500V直流电压和C1两端电压才能够判断是否负500V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这个电路故障的原因吧? 必须负压输入,后面进ADC,所以必须反相一下。 另外,电压跌落似 ...

『现在是下面的运放有一个50HZ的纹波,不是电源产生的(上面运放没有),怀疑是震荡』

此电路中运放产生振荡的可能性很小。50Hz纹波,可能是输入的负500V中已经含有这个纹波成份。

网友: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17楼所述1uV/S的变化,排除磁场因素,这需要0.1m2面积和每秒0.2倍地磁的变化速率,离磁暴的程度只差几十倍了。磁暴发生时,数百公里的高压线上可产生几百上千V的直流偏压,可能引起变电站变压器磁饱和烧掉

网友:
为什么说楼主的参数条件下不需要考虑运放的输入电容呢?R7那么小,C5那么大,20pF的管脚电容对R4C5极点的影响非常小,其主要作反倒是与R7形成一个40M的VHF极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呜呼哀哉 发表于 2021-9-24 20:57 感谢。 把原先的补偿和R4并联的电容均去掉,测试运放的反相端对地,直 ...

"反相放大没3级移相不满足振荡条件",不是两级就够180°相移了,为什么么需要三级?反相放大电路究竟特殊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相放大没3级移相不满足振荡条件",不是两级就够180°相移了,为什么么需要三级?反相放大电路究 ...

因为参数的原因,还有电容ESR的作用,单极RC移相只能无限逼近90度,故需要3级才靠谱。

当然了,运放本身因输入电容及内部极间电容及晶体管信号传输延迟也会有相移,别说2级了,单极都有可能不稳定。这得跟据具体的电路参数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