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L10A灯管逆变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坛友使用过CXA-L10A这个逆变器?

这个标称震荡频率为30KHz,为什么对交流输出进行全桥整流后,会含有50HZ信号(示波器AC耦合下,测试峰峰值有2V),其它的频率没有。

采用π型CLC滤波器会导致这个问题吗?现在是整流桥后2*0.47uF,10mH电感组成的π型滤波器。

网友:
输出直流高达500V,含有2V纹波是很正常的事情。一点纹波都没有反而是不正常。

网友A:
『采用π型CLC滤波器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图中使用的就是CLC滤波器。改用其它形式的滤波器未必纹波更小。而且,你的负载真的需要纹波非常非常小?如果负载容许这么大的纹波,就没有必要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π型CLC滤波器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图中使用的就是CLC滤波器。改用其它形式的滤波器未必纹波更 ...

我表达有问题,应该这么问:

这个逆变模块输出的正弦是30KHZ正负5KHZ,全桥整流后,再过CLC的π型滤波,会不会产生50HZ的干扰信号?

这个应该是我的判断问题,另一个帖子中相同的整流后的源,一路运放电路有,一路没有,应该不是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有问题,应该这么问: 这个逆变模块输出的正弦是30KHZ正负5KHZ,全桥整流后,再过CLC的π型滤 ...

『这个逆变模块输出的正弦是30KHZ正负5KHZ,全桥整流后,再过CLC的π型滤波,会不会产生50HZ的干扰信号?』

我猜测你的输入电压是交流市电整流滤波后获得的。如果是,那么输入电压中就含有50Hz成份,经逆变后再整流滤波,其输出也会含有50Hz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有问题,应该这么问: 这个逆变模块输出的正弦是30KHZ正负5KHZ,全桥整流后,再过CLC的π型滤 ...

如果输入是纯净直流,不含丝毫50Hz成份,那么该电路不会在逆变过程中 “产生” 50Hz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有问题,应该这么问: 这个逆变模块输出的正弦是30KHZ正负5KHZ,全桥整流后,再过CLC的π型滤 ...

你的另一帖中,一路输出有50Hz成份而另一路没有,估计是因为一路输出电阻电容构成的滤波电路时间常数比另一路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