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限幅电路

楼主:
二极管限幅电路

经常会看到二极管的组合电路,这五个电路不一定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可以分析下!

OUT1-OUT5输出电压范围分别是多少?(实际产品的电路中一定是稳压管,也有可能是0.7V的普通
二极管,这里只是举个栗子)

网友A:
经常会看到二极管的组合电路?感觉不经常吧

相同的稳压管串联还有点意义,增加稳压值,

相同的背靠背连接,看不出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现在有很多仿真软件,类似这样的电路,完全可以搞个仿真电路,放上示波器,比划比划的

网友B:
搞不明白为啥要放两个反并联二极管到地

有啥意义吗?

网友C:
OUT3 电压也就0.7V,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为啥要放两个反并联二极管到地 有啥意义吗?

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OUT3 电压也就0.7V,意义不大

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会看到二极管的组合电路?感觉不经常吧 相同的稳压管串联还有点意义,增加稳压值, 相同的背靠背 ...

在BMS电路中确实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