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机为什么启动不了?B+到B-电压正常,开机后B+到M-电压跳动,电机颤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先令驱动板处于全开输出态,即电机以全速单向运行,然后从输出逐级向前测试分析。

网友:
把问题描述清楚,配上原理图。给一个实物无法判断

网友:
确实没交代清楚

电机颤动很难判断是电路控制问题,还是电机的机械部分问题

网友:
信息确实太少

至少提供下原理图或者电机驱动方案介绍

不过可以直接把电机接到B+B-看下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