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一下 AD 中磁阻 元件 及 封装,非常感谢。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freebsder   参与回复

哪位能提供一下  AD 中磁阻 元件  及  封装,非常感谢。

网友:
看器件手册,根据封装尺寸信息自己做。

网友:
直接看你自己的元件的datasheet里面是用的哪种封装。一般的封装在AD自带的库里面有。如果没有直接按规格书的画一个也很快。你直接这么问我们我们也不确定你要的什么封装的呀

网友A:
楼主说的磁珠吧,用电阻的电路符号就行的

标识用FB就能区别

这么简单的符号最好自己画。

网友:
还有个建议,楼主应该是到咱eeworld很长时间的了吧

应该熟悉一下论坛的资料库,下载库有海量资料等你去免费试用的。

比如楼主要的 AD元件库封装库

网友:
淘宝上一大堆

网友:
在得捷,立创这些元器件商场都有封装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磁珠吧,用电阻的电路符号就行的 标识用FB就能区别 这么简单的符号最好自己画。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