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多路基准电源

楼主:
我的一个项目,需要8路稳压电源,4V到5V都行,但是要稳定,波动不能大,每路负载大约5mA,我想用一片基准源芯片,多路运放实现,不知能行不?想用三级推挽输出扩流,但三极管的温漂恐怕很大。下面是3路输出:

网友:
一个电压基准加多个运放扩流,是个比较好的方案。

此方案中运放尽量选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小一些的运放。

网友:
『每路负载大约5mA』

通常的运放,输出能力都可以达到5mA。如果你选用的运放输出能力可以达到5mA,就不必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
『想用三级推挽输出扩流,但三极管的温漂恐怕很大。』

直流电源输出,要用三极管扩流,不必推挽。因为直流电源只需要单向输出,无须双向输出。

至于三极管的温度系数,因为运放和三极管构成的闭环存在强烈的负反馈,三极管的温度系数根本不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