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偶然性停转

楼主:
如题,该水泵通电后会偶然性的停转,断电后通电又能正常工作,测试出现好几次这种现象了,拆开里面也没有异物,装回去之后又测不出这种问题了,所以想请教各位是哪出了问题?

只能拆成这样的,剩下的拆不了

网友A:
『该水泵通电后会偶然性的停转,断电后通电又能正常工作』

多大的水泵?鱼缸里面使用低压直流电的水泵,还是工农业生产中使用三相交流的水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水泵通电后会偶然性的停转,断电后通电又能正常工作』 多大的水泵?鱼缸里面使用低压直流电的水泵, ...

刚刚图片没放上去,现在有了,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图片没放上去,现在有了,你看看

24V直流供电的小水泵。

既然你可以拆开,拆开后应该注意两点:一是轴承是否阻滞,二是绕组部分是否进水。轴承是否阻滞,用手旋转叶轮或者电机轴可以感觉出来。绕组部分是否进水,只能肉眼仔细观察。

网友:
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图片没放上去,现在有了,你看看

电动机很少出毛病,出毛病多半是控制电机的电子电路部分。如果没有控制电机的电子电路,当然只有电机可能出毛病。而电机经拆装后问题不再出现,那可能是原来轴承角度有偏差或者有异物进入,拆开后消除了这些问题,停转的现像也就不再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很少出毛病,出毛病多半是控制电机的电子电路部分。如果没有控制电机的电子电路,当然只有电机可能 ...

拆开的图片放上去了,您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开的图片放上去了,您看下

从这两幅图片看不出什么,只能看出:绕组并未浸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两幅图片看不出什么,只能看出:绕组并未浸水。

对啊,找不出来原因

网友:
质量问题,修不了的,换吧。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

如果有救,建议出现问题时,停电,不要动任何线路和泵本身,在电机的接线头上测量电阻,

可以排除是否可修

网友:
当故障出现时,在线测试电机的供电电压,确定是电机/泵的部分问题还是前级电路的问题。确认是电机部分的问题,用电阻挡测,判断是否接触问题,然后拆开检查。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能够检测出问题,有可能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重点看下PWM和FG信号

建议直接上电,试试给PWM直接输入直流看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自己调一个PWM信号输入进去

至于FG信号这个要看产品定义了

这样只能判断是否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内部的霍尔器件或者驱动器达到过温或者短路保护条件了

网友C:
我又同样的一个泵,好像这个泵要求在水下工作的,如果没在水里就可能过热,

有可能是电机内部过热保护(开关)动作。

过一会温度开关恢复了,就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同样的一个泵,好像这个泵要求在水下工作的,如果没在水里就可能过热, 有可能是电机内部过热保护( ...

是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