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有大神知道怎么分析吗?

楼主:
求助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电路,有大神知道怎么分析吗?』

把电路原理图贴出来吧。

网友A:
R9左边联接到哪里?图中没有表示出来。

假定R9左边悬空,那么U1D和Q3构成一个放大电路,R14R15R16R17左端对地电压近似等于V2。除此之外看不出什么。

网友:
折线(法)波形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左边联接到哪里?图中没有表示出来。 假定R9左边悬空,那么U1D和Q3构成一个放大电路,R14R15R16R17 ...

R9左端输入0~10V

网友A:
如果R9左端输入0~10V,那很可能如5楼PowerAnts所说,这是用于波形变换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R9左端输入0~10V,那很可能如5楼PowerAnts所说,这是用于波形变换的电路。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可以详细讲一讲。不过今天太晚了些,明天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通常的放大器,无论是同相放大电路、反相放大电路还是带偏置的放大电路,其输出-输入特性曲线都是一条直线。

如果输入电压放到横轴,输出电压放到纵轴,可以画出输出-输入特性曲线,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上图中,曲线1和曲线2显然是同相放大电路输出-输入特性曲线,曲线3是反相放大电路输出-输入特性曲线,曲线4则是带有偏置的同相放大电路输出-输入特性曲线。

曲线4对应的带有偏置的同相放大电路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无论是哪种放大电路,曲线的斜率就表示其放大倍数。对同相放大电路(曲线1和曲线2),其斜率为正,所以是同相放大电路。对反相放大电路(曲线3),其斜率为负,所以是反相放大电路。曲线4虽然不过原点,但其斜率为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同相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10楼曲线1和曲线2的区别就在于:其特性曲线的斜率不同,曲线1的斜率较小而曲线2的斜率较大。由此,曲线2对应的电路其放大倍数必定比曲线1对应的放大电路其放大倍数更大一些。曲线3的斜率为负,对应的放大电路是反相放大。曲线3斜率的绝对值介于曲线1和曲线2之间,所以其对应的放大电路其放大倍数绝对值比曲线1对应的放大电路要大,但比曲线2对应的放大电路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以上各放大电路,其输出-输入特性曲线都是直线。

但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希望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不是固定的常数而是变化的。例如,我们可能希望某放大电路的输出-输入特性曲线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或者希望输出-输入特性曲线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对14楼或者15楼图示那样的输出-输入特性曲线不是直线的放大电路,一个解决办法是使用折线去逼近曲线。下面两图中红色折线就是很接近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如果我们准备用下面图示的折线(图中已经标注各转折点数值)去近似实现15楼所示输出-输入特性曲线

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下面由运放和若干二极管构成的电路可以实现17楼的输出-输入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18楼电路中,左边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总是 “地” 电位(运放在线性工作状态 “虚短” 成立)。由此,该运放输出端在0~负0.7V之间时,各二极管均不导通,该运放电压放大倍数由电阻R2R1之比决定。R1R2之比显然应该由17楼曲线开始时那段的斜率决定。注意17楼曲线斜率为正,是同相放大器,而18楼左边运放构成的是反相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18楼电路,左边运放输出端电位低于负0.7V时,二极管D1导通。二极管导通后内阻很小,可视为零。此时左边运放反馈电阻是R3与R2并联,显然低于R2,可以看出:D1导通后该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绝对值)小于D1未导通时。(R3//R2)/R1这个比值,应该符合17楼曲线左起第二段的斜率,也就是说,R3数值可以由17楼曲线斜率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当18楼电路左边运放输出端电位低于1.4V时,除二极管D1导通外,二极管D2D3也导通。二极管D2D3导通后,该运放反馈电阻由R4R3R2并联构成,可见该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绝对值)又降低一些。此时的放大倍数应该符合17楼曲线左起第三段的斜率。也就是说,R4数值可以由17楼曲线左起第三段的斜率计算出来。

依此类推,当该运放输出端电位低于2.1V时,二极管D4D5D6导通,反馈电阻由R5R4R3R2并联而成,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绝对值)进一步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17楼所示曲线斜率均为正,是同相放大器,而18楼左边运放构成的是反相放大器。所以18楼电路又增加了一个运放,右边运放构成反相器,只把电压 “翻个”,并不改变绝对值。所以,18楼电路中R7应该等于R6。二次反相,成为同相放大器,且输出-输入特性满足17楼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18楼电路已经和1楼电路很相似,不同之处仅在于1楼电路运放反相输入端总是2.45V(运放两输入端 “虚短” )。1楼电路如何工作,你应该可以自行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显然,只有输出以单个硅二极管正向压降为单位分段时才可能使用这种一个二极管、两个二极管、三个二极管……的电路。更复杂的要求,显然应该使用更复杂的电路。

网友:
这是一个压控电流源

图中因该是吧二极管当作门限开关来使用的,前面通过调整0—10v的电压输入在不同的电压段得到不同的跨导放大倍数,但是这个电路的线性度不高,二极管不是理想的开关 也会有正向漏电流存在。

图中R16的取值是不是有点问题,这个电路现在只能分析是个分段式跨导的压控电流源电路,如果能给出电路用途应该会清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