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翻新芯片,新旧芯片该怎么鉴定?

楼主:
无数次被坑的经历已经让我练就了火眼金睛,翻新的芯片一到手就能看出真假。

这是我在某宝买的DS90C124,卖家描述是全新原装。因为便宜让我决定买来试试,14元每片的价格可能就是正常公司批量拿货的价格,所以我觉得14块钱如果能买到新的也不奇怪。

这颗芯片的现货单片价格是70元左右,TI官方单片不到50元。

这个芯片在刚拆包的时候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儿,把它拿出来对着光线看引脚时就基本断定是拆机货,因为引脚非常光亮,正常的芯片应该是喷锡,磨砂质感的引脚,而这个芯片很明显是从锡里捞出来的。如果引脚还不确定的话右边芯片脸上这道疤痕就更明显暴露了它的经历。

网友:
翻新能用也可以,就怕全是坑,内部有问题

网友:
版主的被动触发。

网友A:
看管脚是最有效的判断是否为拆机片的依据,除表面特征外,看管脚端面可进一步判断,且判据最为强烈。伪造粉脚技术再高也很难处理端面,不过观察需要用足够放大倍率的显微镜。现在非常时期下的少量器件购买不妨干脆找拆机片,全新片在价格上都不对,不可能的。没有严厉的执法,骗子遍地是必然现象。

网友B:
1、外观查看比对:用显微镜看丝印刻制,Mark点,正反面细节

2、对于有怀疑的芯片上测试电路比对波形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管脚是最有效的判断是否为拆机片的依据,除表面特征外,看管脚端面可进一步判断,且判据最为强烈。伪造粉 ...

对 大部分新片的引脚断面仔细看是里边铜的黄色
当时看到这个和拆机价格差不多就试试看 过几天弄个板子看看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外观查看比对:用显微镜看丝印刻制,Mark点,正反面细节 2、对于有怀疑的芯片上测试电路比对波形

这个是拆机的,丝印没有打磨,如果没有损坏应该也测不出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大部分新片的引脚断面仔细看是里边铜的黄色当时看到这个和拆机价格差不多就试试看 过几天弄个板子看看 ...

倒未必会有铜色外露,粉脚工艺到位应不会有露铜,拆机片的端面挂锡则非常明显。管脚端面检查还可以区分部分国产仿冒货,因为管脚切割刀片对材料的要求很高,价格自然昂贵,有些国内封装厂为节省成本就会用国产刀片甚至会超寿命使用刀片,此时管脚端面会表现为明显的边沿形变甚至存在毛刺等,在显微镜下一览无余。

网友:
都研究到这么高深的层次了

网友:
这种时间,能买到正品就很好了,二手的好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