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6通道的模拟开关推荐

楼主:
需要对5路信号进行测量,最好是5路的 不过估计没有,找了个6路的,但是这款立创商城没现货而且价格也贵要三十多,有没有稍微便宜常见点的推荐,目前对开关速度没要求,只要给个高电平能够让6个通道同时切换道路就行.

网友A:
『导通电阻最好0.2Ω以下』

这个恐怕很难找到。一般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没有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阻最好0.2Ω以下』 这个恐怕很难找到。一般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没有这么小。

仔细在adi官网看了下 导通电阻好像大多数是几欧到200欧,一开始以为单位是毫欧,那电阻先不做要求吧

网友:
CD4051有8通道

网友B:
如果对速度、导通内阻的要求不高,用4000系列的模拟开关即可。只是楼主没有描述清楚6路切换是怎么个具体功能,若单片不能满足,用多片就是。

网友:
MS714是一款单芯片CMOS八路可选择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速度、导通内阻的要求不高,用4000系列的模拟开关即可。只是楼主没有描述清楚6路切换是怎么个具体功 ...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C:
可以描述一下应用场景。

网友:
用来测量差动电阻式传感器的阻值,差动传感器上有5根线,一块板子要测八个传感器,准备用模拟开关来进行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描述一下应用场景。

用来测量差动电阻式传感器的阻值,差动传感器上有5根线,一块板子要测八个传感器,准备用模拟开关来进行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来测量差动电阻式传感器的阻值,差动传感器上有5根线,一块板子要测八个传感器,准备用模拟开关来进行 ...

如果是用模拟开关切换测量差动电阻式传感器的电阻,那么模拟开关导通电阻是否可以忽略,要看待测电阻的大小。如果待测电阻数十千欧,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大致上可以忽略。但若待测电阻数千欧,甚至数百欧,模拟开关导通电阻不可忽略。

网友:
可以用个TI的CD4051,不过CD4051是8路的,够用。但是他的通道选择是靠三个管脚从000到111实现的

网友:
对内阻没要求40XX模拟开关,对内阻要求1Ω量级phtomos加控制电路,对内阻毫欧且无高速要求,继电器加控制电路.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