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光耦的输入端能不能这样做?

楼主:
图1是正在使用的电路,但是由于外部输入端那里正常没输入的情况下,是高阻态,所以有时不稳定,我就想在1脚跟2脚之间,直接并1个50K的电阻,搞成图2个那样,增加稳定性,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搞,谢谢

网友A:
外部输入这里是什么?

是MCU的IO口驱动吧

这里加个电阻,意义不大,也行有点作用

还是要检查一下为什么不稳定,控制程序、IO口设置等

或者输入端这里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高阻态本身没有问题,看输入端有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

网友:
光耦最正确的使用是隔离,按理说不该用板子上的24V电源,外部应该同时输入正负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部输入这里是什么? 是MCU的IO口驱动吧 这里加个电阻,意义不大,也行有点作用 还是要检查一下 ...

外部输入一般是N沟道的MOS管,加个上拉电阻有稳定作用吧?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是外部线太长,这里加续流二极管??不太懂,起到怎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阻态本身没有问题,看输入端有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

线太长,,加个电阻起到稳定作用,我比较好奇导通的时候,上面那个6.8K电阻的功耗怎么算?

网友D:
如果IO口要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是IO口直接拉到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部输入一般是N沟道的MOS管,加个上拉电阻有稳定作用吧?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是外部线太长,这里加续流二极 ...

1楼的截图图幅小,一个光耦截图还截一半,以为外部接入是MCU控制,猜错,不需要二极管

知道了,外部输入端是N沟道的MOS管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IO口要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是IO口直接拉到电源。

这是一块成形的电路板,我只是简单的画出原理图,没办法拉到电源,因为1脚跟2脚之间的距离放1个电阻是刚刚好的,所以我打算直接在1脚跟2脚之间接1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截图图幅小,一个光耦截图还截一半,以为外部接入是MCU控制,猜错,不需要二极管 知道了,外部输 ...

这是一块成形的电路板,我只是简单的画出原理

网友:
可以这样试试,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太长,,加个电阻起到稳定作用,我比较好奇导通的时候,上面那个6.8K电阻的功耗怎么算?

加电阻作用不大,还会降低LED的功率。功耗计算可以通过LED上压降,计算R2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电阻作用不大,还会降低LED的功率。功耗计算可以通过LED上压降,计算R2的功率。

我意思是,导通是,R2跟R3相当于串联,R2本身有一部分功率给LED了,还有另一部分通过R3消耗掉了,那R2的总功耗要怎么算?

网友E:
通过R3来分流干扰信号的电流,以于干扰较小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效果,这样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如果对于输入信号响应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考虑采用电容来滤波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块成形的电路板,我只是简单的画出原理图,没办法拉到电源,因为1脚跟2脚之间的距离放1个电阻是刚 ...

这样做也是有上拉作用。可以试试。

网友F:
并电阻的办法毫无意义,二极管包括LED都是电流型器件,只要前级在非驱动态保证为高阻态,LED决不会发生误动作。发生误动作一定是前级驱动的设计问题,楼主应给出前级具体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导通是,R2跟R3相当于串联,R2本身有一部分功率给LED了,还有另一部分通过R3消耗掉了,那R2的 ...

在一定范围内,LED的压降基本是恒定的,这样就可以计算R2两端的电压,从而计算R2上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过R3来分流干扰信号的电流,以于干扰较小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效果,这样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如果对于输入信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也是有上拉作用。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并电阻的办法毫无意义,二极管包括LED都是电流型器件,只要前级在非驱动态保证为高阻态,LED决不会发生误动 ...

谢谢,前级输入不是固定的,有可能是多种不一样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一定范围内,LED的压降基本是恒定的,这样就可以计算R2两端的电压,从而计算R2上的功率。

LED的压降是1.2V,电压是24V,那功率就是(24-1.2)/6800≈3.3mA*24V≈0.08W,那这时候R2跟R3并联了,是不是要计算24V除以56.8K(R2+R3)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的压降是1.2V,电压是24V,那功率就是(24-1.2)/6800≈3.3mA*24V≈0.08W,那这时候R2跟R3 ...

在一定范围内,LED和R3串联,不影响LED两端电压,计算方法还是一样的。这时R3会分流,使LED上的电流变小。

网友:
我做的产品中按图1做的,低电平有效,按图1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管线有多长。所以你按图2的没有任何意义。你可以计算光耦最低导通的电流是多少,设计为3mA左右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级输入不是固定的,有可能是多种不一样的电路

不管前级电路为何,稳定性与并联电阻均无关,功夫要用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