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怎么选择板子需要用4层板 还是2层板子?

楼主:
大佬们 怎么选择板子需要用4层板 还是2层板子?做PCB设计时怎么选择该用4曾板子 还是两层板子?有什么依据吗? EMC问题?走线的复杂程度?还有别的理由吗?

网友:
看老板有没有钱

网友A:
复杂程度和EMC都考虑的情况下,一般有通信类的板子,比如信号线,控制线,电源线多的,在双面板上容易相互干扰

高频的,有无线信号的,加上供电电源控制等,适合多层板,或者最少也是4层板

其他的,只是单片机控制的不复杂的,双面板就可

纯粹电源板,甚至单面板就行,电源板器件多的用双面板。

具体电路具体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杂程度和EMC都考虑的情况下,一般有通信类的板子,比如信号线,控制线,电源线多的,在双面板上容易相互 ...

有人说4层板子  电源会更完整一些?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4层板子的抗干扰能力会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4层板子  电源会更完整一些?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4层板子的抗干扰能力会好一点呢?

简单说地和电源分开布置,信号线、控制线和电源地线分开不同层

对EMI有屏蔽作用,理论上可以找一下资料看

如果产品是过EMC认证的,四层板的要比双面板容易通过,前提是合理布局走线。

网友:
如果想深入了解,可以到下载中心,找一下

华为和中兴公司PCB的EMC设计资料

华为PCB设计规范

中兴PCB设计资料

网友:
2层还是4层,看功能需求即可,高速板、或者射频板,要求阻抗的最好用4层板,一般功能2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