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9开发板的初步认知——系统

楼主:
R329开发板的初步认知——系统

在上周的报告(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9439-1-1.html)报告中,已经装好了系统,并且可以正常启动。本篇试图进一步学习一下这个定制的armbian系统,查看内核,对性能进行评估,并且尝试其开发环境。

  • Linux内核篇

我们知道在Linux系统中,内核一般可以通过/proc中文件访问,比如有关内核的状态、cpu属性、正在运行的进程等等。

  1. 内核版本和启动参数

/proc/version中,包含了系统内核版本,而在/proc/cmdline中可以查看系统启动时输入的内核命令行参数。

  1. CPU 的信息

可以通过/proc/cpuinfo查看cpu信息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核的cpu,两个核都是ARM8架构,BogoMIPS值为48.00,支持fpasimdevtstrmaespmullsha1sha2crc32cpuid特性。这个结果与lscpu结果是类似的。

  1. 内存

可以通过/proc/meminfo查看内存信息。

  1. 已加载的文件系统和模块

通过/proc/mounts查看加载的文件系统。

还可以通过/proc/modules查看已加载的模块

5、其它

/proc中还可以查询大量信息,如/proc/uptime(系统启动时间)、/proc/devices(可用设备列表)、/proc/iomem(内核IO地址映射)、/proc/kallsyms(内核函数)、/proc/filesystems (支持的文件系统)、/proc/diskstats(磁盘信息)、/proc/interrupts(中断)等。这里不一一截图。

  • 性能测试

在上一篇中,使用sysbench跑分,这一篇再使用nbench性能测试,测试项包括数字、字符串排序、位操作、浮点运算、傅里叶变化、内存分配算法、哈夫曼压缩、鲁棒算法解线性方程组等,详细说明可以通过wiki参考链接https://en.wikipedia.org/wiki/NBench查询。

  1. 安装和使用nbench

http://www.math.utah.edu/~mayer/linux/bmark.html中下载并编译,具体步骤:包括下载、解压、编译、执行,如下:

wget http://www.math.utah.edu/~mayer/linux/nbench-byte-2.2.3.tar.gz

tar -xvzf nbench-byte-2.2.3.tar.gz

cd nbench-byte-2.2.3

make

./nbench

  1. 结果分析

从上述结果来看,在armbian系统中,R329开发板的性能远高于参考的Intel Pentium90AMD K6/233

但我的印象里面Intel Pentium90AMD K6/233参考值似乎和本次测试结果不同,可能是操作系统的原因,有空我在树莓派上再试。

  • 开发环境
  1. 远程管理

系统缺省已经开启了sshd,但使用SecureCRT连接时,出现了“Key exchange failed.

No compatible key exchange method. The server supports these methods: curve25519-sha256,curve25519-sha256@libssh.org,ecdh-sha2-nistp256,ecdh-sha2-nistp384,ecdh-sha2-nistp521,diffie-hellman-group-exchange-sha256,diffie-hellman-group16-sha512,diffie-hellman-group18-sha512,diffie-hellman-group14-sha256”提示,这个提示表明服务器所支持的密钥认证方式与终端支持的有所不同。

但更换putty则可以正常连接。

  1. 编译器

从之前模拟的情况看来,主要用Cpython作为主要编程语言,因此可以查看系统中的开发环境,系统中已经自带了python3gcc,尝试查看编译器版本:

可以看到采用的gcc的版本是9.3.0python的版本是3.8.10。按照习惯,一般都需要再编一个“hello world”来试用。

网友:
这个板载cpu双核的cpu,两个核都是ARM8架构,支持fp、asimd、evtstrm、aes、pmull、sha1、sha2、crc32、cpuid特性,还是挺强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