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产品之--STM32单片机ADC罕见问题

楼主:
公司量产机型,量产有1年多了,月均千台,其中一块主板用的STM32F051C8T6, 近来发现了一个关于STM32单片机的罕见问题(不确定以前时候也出现过只是没发现),电源电压正常都在3.3V,但是单片机所有AD输入口(每个板子用到4个AD口)的电压都变成2.8V左右,大约每100台会有一台出现此问题,见下图:WENDU2接单片机AD输入口,CN10端子断开不接任何东西,R65上端测试正常为3.3V,R65下端就变成了2.8V,造成ADC测试不准确,特别是满量程最高只能到2.8V, 好像单片机内部有电阻,又或者像AD模块损坏,现在已经确定的是芯片是坏的,换过芯片问题解决,就是想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芯片损坏?

现在我怀疑的点有以下:

1 PCB供应商采购了非正品单片机,因为近来STM32缺货厉害,供应商曾经跟我们说过他们也是到处采购,不确定来源的可靠性

2 PCB供应商生产设备或者生产过程中生产工艺对芯片造成了损伤

3 电路硬件存在缺陷,唯一一个怀疑点是有几个单片机引脚没有保护直接使用了,如下图(TDS_PIN2,TDS_PIN1直接作为输出口使用控制输出高低电平,这俩引脚没串电阻保护是为了测试准确性,TDS_VALUE引脚应该串接个大电阻这个确实是疏忽了,不知道影响大吗,CN12这个端子接的是位于一个水罐中的探针),但是单片机内部自带保护钳位二极管,而且出问题的芯片损伤的是ADC,这两个引脚输入输出正常,所以又觉得不大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AD模块坏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C21那个地方并个电阻,也可以去掉C21焊接电阻(比如10K,最好不要大于27K),然后量一下这个电阻的上端电压与你计算的有多大区别,就知道原因了。是芯片问题还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1那个地方并个电阻,也可以去掉C21焊接电阻(比如10K,最好不要大于27K),然后量一下这个电阻的上端电压 ...

这个问题很久了,已经确定是芯片坏了,我们试过换过芯片问题解决,就是想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芯片损坏

网友:
模块坏了肯定是有原因的,不可能是质量不行吧。

网友:
考虑一下是不是静电露进去打坏了。

网友:
更换温度模块

网友:
也有可能是翻新芯片呢,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