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控制负极输出

楼主:
有些电源控制电路是用NMOS控制负极输出,把电池的负极和系统的GND切断,这种相较于正控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网友A:
NMOS控制的一般内阻更小,功率更大。

就同样电流的的控制,开关器件本身的功耗更小,所以被广泛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OS控制的一般内阻更小,功率更大。 就同样电流的的控制,开关器件本身的功耗更小,所以被广泛应用。

Q6用N还是用P   请教下

网友:
当然用N

网友:
不管正控还是负控  下管都是用N?为什么

网友B:
右图无法控制BAT-和GND之间的通断,因为你的MOS管串在负极,电流是从GND流回BAT-的,即使MOS管是关断的,但电流会通过体二极管从GND流回BAT-,如果电流过大则会烧毁该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图无法控制BAT-和GND之间的通断,因为你的MOS管串在负极,电流是从GND流回BAT-的,即使MOS管是关断的,但 ...

负控是可以的,电流小的情况下更加可以。那你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