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PCB散热面积如果不够的话 ?通过增加铜厚对改善PCB的散热帮助大吗?

楼主:
大佬们 PCB散热面积如果不够的话 ?通过增加铜厚对改善PCB的散热帮助大吗?

比如在实际应用中如果PCB的面积不够的话,优先考虑增加面积 还是增加铜厚?增加铜厚效果好吗?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也可以添加散热片。

网友:
增加面积,增加铜厚,增加散热器,增加风扇

网友A:
增加铜厚可以改善散热,但通常效果不如增大面积,具体需要计算或实际测试。影响热设计的因素很多,需要通盘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铜厚可以改善散热,但通常效果不如增大面积,具体需要计算或实际测试。影响热设计的因素很多,需要通盘 ...

我也担心单纯通过增加铜厚来增加散热 ,风险有点大

网友B:
我们做过实验。对于铝散热器来说,从发热源开始的散热器长度大于厚度的70倍左右以后部分的散热效果极微,可以认为对于散热基本无效。若长厚比低于70则散热效果基本上与散热表面积相关,与厚度有关但关系不大。因此,若散热器从发热源起算的最大长度大于厚度的70倍,则增加厚度可以比较显著地增加散热,反之若长厚比低于70,则增加厚度对于散热的帮助很小。

这个实验是针对铝散热器自然散热(无风扇)做的结果,其他条件的没有做过,不知道具体数值,但相信也有类似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实验。对于铝散热器来说,从发热源开始的散热器长度大于厚度的70倍左右以后部分的散热效果极微,可 ...

兄弟 我这个意思是单纯的PCB  不是加散热器的

网友:
在pcb上加铺焊锡有帮助。

网友:
单纯从散热角度我认为铜厚影响不大,还不如露铜减少热阻呢。设计中加铜厚的主要目的我觉得是减少线路的电阻进而减少导线上的功耗和发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我这个意思是单纯的PCB  不是加散热器的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就是PCB散热区的线度如果比铜箔厚度大很多时,增加铜箔厚度是有效的,如果线度与厚度的比值不是很大,估计增加厚度的帮助就有限了。

另外,楼上建议的露铜应该是个好主意。

网友:
没有数据和基本的四则运算,就只能学爱迪生:试!

网友D:
开窗对散热有多少帮助,查阻焊漆热导率和厚度及单位面积极限热流量不就行了?很疑憾!20um的绿油内外温差0.02-0.05k, 黑油的话,辅射比绿油好,不开窗还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窗对散热有多少帮助,查阻焊漆热导率和厚度及单位面积极限热流量不就行了?很疑憾!20um的绿油内外温差0. ...

把回帖当成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是一种修炼

网友:
开窗的意义是偷锡,6337锡的电阻率是电解铜的7倍,大功率布线开窗率50%偷0.5mm的锡,相当于1oz变1.5oz,不过波峰焊的话,靠开窗喷的锡没啥用的,不指定喷锡厚度的话,产家普通工艺的热风刀可以只保留3-5um, 顶多相当于增加不到1um的铜厚,指点厚锡200um的银两够做2oz板子了,那不如帖铜条了。
那么,帖紫铜还是黄铜?留给看官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实验。对于铝散热器来说,从发热源开始的散热器长度大于厚度的70倍左右以后部分的散热效果极微,可 ...

工程上大多用到20倍,而且设计合理的散热器不同部位根据热流大小分配截面积,热源到最冷端距离100mm的话,热源8mm, 冷端2mm的铝板功率比5mm均厚大40%,不同牌号的铝合金热导率不同,角度4-7度不等

网友:
需要导热硅脂、导热硅胶片、石墨片、铜片等导热材料联系我,专业厂家生产,免费寄样。合肥傲琪电子

网友:
实际生产中增加铜厚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PCB板是通过板芯和半固化片压制的,而PCB的铜皮一般都是1oz,不了解有没有其他厚度的铜皮,要散热个人认为优先外加散热器件,其次补地孔,次之开窗,最后增加铜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