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欧级电阻测试要求

楼主:
有没有对电阻测试比较熟悉的?

毫欧级电阻测试有没有要求(恒流驱动四线法)恒流1A这个标准?

网友A:
毫欧级电阻测量的电流能使用1A安培级吗?

《keithley吉时利低电平测量手册》其中提到了毫欧级电阻的测量方法,参考下

网友B:
测试要求基本上是自己需求决定的

要看精度

四位半的表,勉强可以测0.01欧的电阻

毫欧电阻一般是毫欧表测,内部原理是四线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要求基本上是自己需求决定的 要看精度 四位半的表,勉强可以测0.01欧的电阻 毫欧电阻一般是毫 ...

这个四线制是清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国标规定驱动电流。现在给1A的激励,被测件没什么问题,内部基准电阻发热,这个就是问题了。

想将电流,不过听说必须是1A,但又拿不出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四线制是清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国标规定驱动电流。现在给1A的激励,被测件没什么问题,内部基准电阻 ...

不同厂家的毫欧电阻,温漂不一样

过电流也有区别

毫欧电阻,合金电阻,精密电阻包括普通电阻,参数会给出温漂值

国标测试这些也是测温漂,和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四线制是清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国标规定驱动电流。现在给1A的激励,被测件没什么问题,内部基准电阻 ...

『想将电流,不过听说必须是1A,但又拿不出说法。』

没有 “必须是1A” 这个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毫欧级电阻测量的电流能使用1A安培级吗? 《keithley吉时利低电平测量手册》其中提到了毫欧级电阻的测量 ...

朋友,这个有电子版的资料吗?方便给一份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个有电子版的资料吗?方便给一份不?

某度搜下, 网上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度搜下, 网上有的

找到了,论坛里就有,好几版的中文电子文档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