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输出电压地与机箱有电压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反激电源副边输出电压地与机箱有一个几十伏的电压正常吗,如果要降低这个电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仪表测量的。如果是普通万用表交流档,且副边输出“地”未接大地,那么可能是交流市电通过高频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耦合到副边的。如果副边与初级侧之间接有电容(所谓Y电容)则此现像更明显。

网友B:
先排除一下所接的交流电的地线和零线是否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仪表测量的。如果是普通万用表交流档,且副边输出“地”未接大地,那么可能是交 ...

用万用表测试出来直流有30V左右。原副边之间没有Y电容。副边输出电压地与机箱有一个Y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试出来直流有30V左右。原副边之间没有Y电容。副边输出电压地与机箱有一个Y电容

万用表测出直流电压,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存在直流电压,那就要说清楚:负载是什么,你的反激电源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在带负载时有多大。

网友D:
机箱与何处相连还是浮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箱与何处相连还是浮空?

机箱与配电柜的地线相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箱与何处相连还是浮空?

如果悬空的话,电压会变大,有八十多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出直流电压,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存在直流电压,那就要说清楚:负载是什么,你的反激电源输出电 ...

这个是原理图,反激电源有多路输出,负载有其它PCB板,风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出直流电压,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存在直流电压,那就要说清楚:负载是什么,你的反激电源输出电 ...

我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不是一个单纯的板,我的机器是一个UPS,反激电源是电源板,给其它部分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一下所接的交流电的地线和零线是否有电压

输入端零地电压4.5V

网友E:
市电整流滤波,大电解正端电位高于大地电位,这错不了吧 ?!!!

反激变压器初级通常1脚接大电解正,另1脚接开关管D极或C极

变压器初次级间有一个几十到几百M的漏电阻

次极对大地县空,万用表内阻几十到几百M

然后,就没必要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零地电压4.5V

这个几V正常,这个是不平衡电流造成的

然后,再测一下,工作场地比如电脑机箱与地线之间,机箱与零线之间多少

也行就是场地的总零线可能没有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出直流电压,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存在直流电压,那就要说清楚:负载是什么,你的反激电源输出电 ...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试出来是23V,直流档测试出来是3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几V正常,这个是不平衡电流造成的 然后,再测一下,工作场地比如电脑机箱与地线之间,机箱与零线 ...

这个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意思先检查一下工作场地是否有漏电

电路板如同楼上网友分析的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原理图,反激电源有多路输出,负载有其它PCB板,风机等

看了你的原理图。

副边对大地(机箱)有直流电压,很可能就是如12楼 PowerAnts 所说,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绝缘电阻不够大所导致。因为你的输入是直流,这个直流电源负端可能接了大地或者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市电整流滤波,大电解正端电位高于大地电位,这错不了吧 ?!!! 反激变压器初级通常1脚接大电解正,另 ...

有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悬空的话,电压会变大,有八十多伏

这种情况属于漏电,源自绝缘电阻和/或分布电容的耦合。你用指针式电压表测试,应该可以观察到测得电压的大幅下降。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