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自动添加测试点

楼主:
邀请:@okhxyyo   @btty038   参与回复

请教AD中如何全板自动添加测试点?现在使用的方法比较笨,如20个网络先复制20个测试点pad,然后添加网络,再一个个将测试点挪导对应的net上。
设想让AD自动添加测试点, 首先添加一个pad,是否可以在design rule指定其为测试点? 然后再在测试点管理器中assign测试点?
或者有其它方法?
感谢大家分享指导

网友:
自动设置我还没有操作过  都是手动弄的    看看管管有没有这么波操作   你可以试着搜寻一下之前发的帖子  就在论坛PCB板块  我记得还有专题讨论   试着找一下

网友:
“如20个网络先复制20个测试点pad,然后添加网络,再一个个将测试点挪导对应的net上。”

测试点一定是分布在不同网络net、布局在PCB板的不同位置的吧,如果是,分别在原理图所在网络net上添加好节点,,这些节点封装为一个测试点的比如是焊盘的模样,把这些测试点统一序号命名,,,

生成PCB的时候,这些测试焊盘一个一个按自己需要摆放布局,,,,

并且在原理图上也能随便找到,某某标识为测试点,原理图进行交流给别人,或者公司后人也能清晰明白。

还能怎么自动,软件没那么智能化,软件怎能懂你那条net上放测试点

网友A:
全自动添加测试点? 这个确实如楼上说的那样,软件无法自动判断哪些网络需要添加测试点的,首先你得给软件说明,有哪些网络需要添加测试点。

首先你得在Design-Desing rules里面进行设置确认哪些网络要添加测试点。我现在的电脑上没有装软件,直接网上找了相关图片你大致参考下,版本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然后到测试点管理里面进行设置

Tools----»Testpoint Manag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添加测试点? 这个确实如楼上说的那样,软件无法自动判断哪些网络需要添加测试点的,首先你得给软件 ...

以前使用zuken软件的时候可以给板子指定pad当作测试点, 然后软件可以全局给板子每个网络自动添加测试点,自动添加不了的就不加, 有点类似于自动布线。现在AD中能发现这个功能。

testpoint manager 里可以assign测试点, 但是感觉逻辑是PCB中先有一个测试pad,然后把他指定为测试点, 而不是直接在这个网络上添加一个测试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