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远程升级的问题

楼主:
友友们,我们有一个系统,示意图如下图所示。系统中有多个板卡,板卡的MCU都是STM32F103,板卡统一被系统主控板管理,板卡之间通过CAN总线通讯。主控板卡和网管之间通过局域网连接。现在我们想实现通过网管给各板卡进行程序远程升级,这需要一个总线接口将程序传输给STM32F103,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
难道不是用 IAP,通过云服务器的方式获取对应的固件,然后导入升级的吗

网友:
有两个通信过程,一个是主控和局域网的通信,一个是主控和其他板卡的通信。而且CAN速率非常慢,楼主有没要求多久时间内必须升级完毕?

网友:
从机设置ID,上位机根据ID来下发数据就行了。其他的就是下下来的东西临时存储然后烧写。

网友:
关键在于如何验证下载的程序是否正确,一般做法是需要两个空间,一个是可执行程序,一个临时存储空间,下载的程序先存在临时存储空间,完全验证无误,才去覆盖原来的可执行程序。保证升级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