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测评]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
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为用户提供的扩展资源实在称得上是紧缺,用扩展接口提供的引脚也多是复用的。要是使用个SPI接口啥的,估计能都给整没了!

为了显示的需要,这里就为它配置一个I2C接口OLED屏来显示。

该显示屏是一款0.91寸的单色屏,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图1显示效果

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CL---IO23

SDA---IO18

其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
  //SSD1306
  delay(1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显示定位函数为: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清屏函数为:

void OLED_Clear(void){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字符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相应的主程序为:

void setup() {
  pinMode(SCLK, OUTPUT);
  pinMode(SDIN, OUTPUT);
  pinMode(ledPin, OUTPU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15,16);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Pin, LOW);
  delay(500);
}

由于ArduinoIDE不支持指针的使用,故在显示字符串时需要借助数组来解决,基于字符显示函数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char Str[16] = "ESP32-Audio-Kit";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OLED_ShowChar(x,y,Str[i],16);
            x=x+8;
        }
}

有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信息的显示任务就不用完全依赖串口通信了!

网友A:
单色屏,I2C接口,显示效果可以,简洁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色屏,I2C接口,显示效果可以,简洁高效

哈哈,这款板子的可用引脚资源很紧缺呀!

网友B:
期待音频方面的测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音频方面的测评呀~

正在准备着换开发环境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