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门极驱动电路

楼主:
MOS管门极驱动电路

问题

1.Q2的存在为什么可以加速Q门极输入电容的放电?

2.D1的作用?是加速Q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任务

羊癫疯?

网友:
1.Q2的存在为什么可以加速Q门极输入电容的放电?  2.D1的作用?是加速Q导通?   以上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不懂。就是来赚积分的。看看发表一下有没有积分,10个积分

网友B:
从图上看MOS管是一直在导通状态了。没法关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MOS管是一直在导通状态了。没法关断的。

怎么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