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导含有电容的电路电压传递函数T(S)=Vo(S)/Vi(S)

楼主:
关于推导电路电压传递函数T(S)=Vo(S)/Vi(S),下面的图片是电路和推导结果。找不到规律,只知道转化成含有转折频率的形式。问一下如果是三个或者更多电容,或者有电感,该怎么推导?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电压传递函数都忘记在哪部书里能找到推导步骤了

电路原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压传递函数都忘记在哪部书里能找到推导步骤了 电路原理么

能帮忙找一下么?没找到规律。

网友:
不行,看不懂呀。

网友:
我说的零点、极点标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