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低温测试

楼主:
买的一款第三方手持终端设备(嵌入有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规格书上写的工作温度为-20度至+55度,我们测试-20度下的老化情况:低温环境下带电放置2小时,功能正常,此时电量为98%;然后第二天发现设备电池电量只剩1%,还没操作就自动关机(此时已放置18小时);然后常温下放置半小时后给设备充电,此时电量却显示为81%,拔掉充电器后电量也是这么多,正常使用完全没问题。请问和这种现象是和电池的低温放电特性有关么,还是说这个电池性能不好?这种测试有问题么

网友A:
补做个测试,低温20小时后,开机就没电了。 然后放常温半小时,不要充电,开机后看看电量如何? 如果正常,说明电池的低温特性差,一般手机在北方冬天开机问题就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做个测试,低温20小时后,开机就没电了。 然后放常温半小时,不要充电,开机后看看电量如何? 如果正常, ...

最开始温度设置错了(零下22度),然后4小时后电量剩1%(也是自动关机的那种),然后常温放置后再充电,电量是从1%开始的;后来重新测的零下20度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网友B:
估计该设备用的是锂电池。常规锂电池的低温特性不好,无法在零度以下工作,电量会迅速枯竭,所以楼主遇到的状况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该设备用的是锂电池。常规锂电池的低温特性不好,无法在零度以下工作,电量会迅速枯竭,所以楼主遇到的 ...

应该是锂电池,规格书上写的是聚合物电池,零下20度也能工作,就是电池续航能力很差

网友C:
电池低温不工作或者没电量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低温不工作或者没电量很正常。

买的第三方硬件,规格书上写的工作温度-20至+55度,所以验证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unyang 发表于 2021-9-29 14:36 估计该设备用的是锂电池。常规锂电池的低温特性不好,无法在零度以下工 ...

那很正常,你去看看电池的容量温度曲线。

网友B:
能工作和满足参数的工作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工作和满足参数的工作是两个概念。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低温不工作或者没电量很正常。

那怎么去化解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的第三方硬件,规格书上写的工作温度-20至+55度,所以验证测试下

估计他们没考虑电池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怎么去化解这种情况呢?

俄罗斯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F:
带电情况放置在低温环境,设备待机运行会产生一定热量,设备(尤其内部发热的器件)的温度不会降低到环境温度。所以开机状态在放置在低温环境两小时和先放置两小时再开机,设备的温度不一样,表现也不一样。

我之前用过的专用的低温锂电池,在低温环境放电量大概是常温放电量的70%左右,如果不是低温电池,有可能低温不放电。测试的话可以将电池充满电,用电子负载测试常温和低温状态的放电量,验证电池的低温性能。

网友:
锂电池的指标不至于这么差啊, 测试过-45℃条件下100小时,电量损失约15%,两种情况:设备带载和电池不带载。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怎么去化解这种情况呢?

两个办法:

1、采用低温耐受型锂电池,或者换用其它低温耐受型蓄电池,比如低温型铅酸电池等。本方法最大的缺点是能耐受的低温范围比较有限。

2、采用环境控制,使电池等必要的系统处于适合的工作温区。此法不挑电池,理论上可适应任意低温,但需要增加额外的温控电路、加热装置和保温结构等,最大的缺点是低温下的功耗较高,因而很可能不适合全电池供电的系统采用。

网友G:
18650锂离子电池,在-40℃到60℃之间的温度范围内,0.2C倍率放电,有效放电容量是40%到55%,有效循环使用寿命180次以上

低温是分阶段的,温度越低低温越不好,锂电-40°C基本够低了,再低特性就很差了

-20℃到75℃之间的温度范围内,0.2C倍率放电,有效放电容量在80%以上,有效循环使用寿命在300次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650锂离子电池,在-40℃到60℃之间的温度范围内,0.2C倍率放电,有效放电容量是40%到55%,有效循环使用寿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办法: 1、采用低温耐受型锂电池,或者换用其它低温耐受型蓄电池,比如低温型铅酸电池等。本方法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电情况放置在低温环境,设备待机运行会产生一定热量,设备(尤其内部发热的器件)的温度不会降低到环境温 ...

非常感谢,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