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2021_Digikey KOL系列:BLDC

楼主:
2021_Digikey KOL系列:BLDC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6153

网友:
无刷电机、无传感器控制讲的很好,受教了!理论和实战都有,很棒!

网友:
希望以后多更新一些这种实战视频

网友A:
park变换的theta的角度怎么来的,是如何估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rk变换的theta的角度怎么来的,是如何估计出来的?

有传感器的话,可以通过传感器获取角度。

没有传感器的话,可以通过无感观测器来实现。

视频里介绍的是基于滑膜观测器和cordic观测出来的。

大体原理:

电机定子坐标系下的反电势:alpha轴反电势 = 磁通*转速*sin(转子角度) 、beta轴反电势 = 磁通*转速*cos(转子角度)

只要观测到两轴的反电势,转子角度 = arctan(alpha轴反电势/beta轴反电势)

不过能够测量的量为:电机相电压和电流,那么通过电机模型和滑膜控制方法就可以观测出反电势,结合上述公式即可获得转子角度。

当然上述介绍了一种无感的大体原理,里面还有滤波和补偿需要考虑,同时也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来做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