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友问长按开关机的芯片,有吗?

楼主:
我当时反应就是来论坛问哇~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定时器的功能

不行拆个手机瞅瞅?

坛子里有知道的吗?

ecm

网友:
这个看在哪里使用,像手机之类的,有电池进行蓄能,长按开关以后,系统采集到信号就做判断,看是什么信号来了。如果没有任何外控电路,只是单纯的器件组建起来的,可以使用定时器之类的

网友:
sensortile.box用了这个芯片 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带MCU的控制器可以实现

网友A:
有个长按关机的芯片,短按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长按关机的芯片,短按开机。

STM的。

网友:
软件就可以实现吧,判断按键时间决定,长按进休眠,短按退出。

网友:
随便找个MCU,固化一下程序,不就达到同样的需求了么?

网友:
长按3秒开长按3秒关芯片 9325-4531;SOP-8封装。

工作电压 2.2-5.5V。按键轻触开关 K1,控制一路 IO 输出,上电不工作,长按按键 3 秒开机,IO输出高电平有效。工作中长按按键 3 秒关机,IO 输出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长按关机的芯片,短按开机。

EC200823-2728-9164 sop-8封装,短按开机长按2秒关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