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06 联盛德 9.9元开发板体验--- linux环境开发

楼主:
 联盛德新出了个MCU,也就是W806,其实也是W800阉割掉了wifi和ble。主频240M,内置1M Flash和 288KB RAM,芯片好像5块多,看着也不错。刚好TB有人卖9.9的W806-KIT,于是就入手,但是开发环境是基于平台哥的CDK开发平台,本人是不想用套壳的IDE,能用vscode坚决就用,于是参考w800的sdk,手撸了点Makefile,可以使用平头哥的编译链进行W806的SDK编译,已可正常点灯。gitee仓库  欢迎star

效果

网友:
概述如下

网友:
1、看SDK的外设驱动,写的还是比w800的SDK差太多,风格学的st的hal库。有硬件IIC但是SDK用的是软件iic,spi可以达到50M,但是SDK的宏定义最大20M。

2、W800的大多驱动绑定了OS,比如串口和SPI收发使用中断++队列+信号量,W806的SDK使用裸机开发,写的驱动大多阻塞方式收发。

3、demo例子也写的比较简单,整体编译下来也比较省空间,用来单片机开发,资源还是特别足够的

W806占用空间 单纯跑LED灯

W800 使用了WIFI和BLE 还有一些相关的业务处理,也使用了800多K

网友:
看看国庆这几天,移植下Littevgl8.0的Gui,看下刷屏如何

网友A:
东西挺猛,就是开发环境和技术支持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挺猛,就是开发环境和技术支持差一些。

开发环境简单啊,我觉得比keil简单多了。技术支持嘛,有sdk其实也就足够了

网友B:
我刚才8.99包邮弄了一个,以后跟着你玩。

网友:
这个不错,入手一个,跟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8.99包邮弄了一个,以后跟着你玩。

玩起来

网友:
玩起来,搞起来

网友C:
赶紧弄了一块。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紧弄了一块。向楼主学习。

仓库有个基本demo和Lgvl的工程 直接玩就行了。当然如果用CDK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D:
芯片文档有没有?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文档有没有?先看看

上传了

W806 MCU芯片规格书_V2.0.pdf

网友E:
淘宝送6元卷。3快能买回来。

内置 1MB Flash,288KB RAM 有点小啊,

请问下这个参数能控制几个步进电机啊?

好吧刚才群里问了  告诉我  0..4路  0-4两路可以记数。其他不行如果外部记录 又要占用io。

4.16 PWM 控制器

⚫ 5 通道 PWM 信号生成功能

⚫ 2 通道输入信号捕获功能(PWM0 和 PWM4 两个通路)

⚫ 频率范围:3Hz~160KHz

⚫ 占空比最大精度:1/256,插入死区的计数器宽度:8bit

⚫ PWM0

8 PB_19 I/O UART_TX UART0_TX/PWM0/UART1_RTS/I2C_SDA UP/DOWN

20 PA_2 I/O GPIO,输入,高阻 UART1_RTS/UART2_TX/PWM0/UART3_RTS/ADC_4 UP/DOWN

28 PA_10 I/O GPIO,输入,高阻 MMC_CMD/UART4_RTS/PWM0/I2S_DO/LCD_SEG6/TOUCH_3 UP/DOWN

35 PB_0 I/O GPIO,输入,高阻 PWM0/LSPI_MISO/UART3_TX/PSRAM_CK/LCD_SEG12/Touch_4 UP/DOWN

48 PB_12 I/O GPIO,输入,高阻 HSPI_CK/PWM0/UART5_CTS/I2S_BCLK/LCD_SEG24 UP/DOWN

⚫ PWM4

2 PB_26 I/O GPIO,输入,高阻 LSPI_MOSI/PWM4/LCD_SEG1 UP/DOWN

22 PA_4 I/O JTAG_SWO JTAG_SWO/I2C_SDA/PWM4/I2S_BCK/ADC_2 UP/DOWN

25 PA_7 I/O GPIO,输入,高阻 PWM4/LSPI_MOSI/I2S_MCK/I2S_DI/LCD_SEG3/Touch_1 UP/DOWN

33 PA_14 I/O GPIO,输入,高阻 MMC_DAT3/UART5_CTS/PWM4/LCD_SEG10/TOUCH_15 UP/DOWN

55 PB_16 I/O GPIO,输入,高阻 HSPI_DO/PWM4/LSPI_MISO/UART1_RX/LCD_SEG28 UP/DOWN

⚫ PWM

3 PB_25 I/O GPIO,输入,高阻 LSPI_MISO/PWM3/LCD_COM0 UP/DOWN

4 PB_24 I/O GPIO,输入,高阻 LSPI_CK/PWM2/LCD_SEG2 UP/DOWN

7 PB_20 I/O UART_RX UART0_RX/PWM1/UART1_CTS/I2C_SCL UP/DOWN

18 BOOTMODE I/O BOOTMODE I2S_MCLK/LSPI_CS/PWM2/I2S_DO UP/DOWN

19 PA_1 I/O JTAG_CK JTAG_CK/I2C_SCL/PWM3/I2S_LRCK/ADC_1 UP/DOWN

21 PA_3 I/O GPIO,输入,高阻 UART1_CTS/UART2_RX/PWM1/UART3_CTS/ADC_3 UP/DOWN

30 PA_11 I/O GPIO,输入,高阻 MMC_DAT0/UART4_CTS/PWM1/I2S_DI/LCD_SEG7 UP/DOWN

31 PA_12 I/O GPIO,输入,高阻 MMC_DAT1/UART5_TX/PWM2/LCD_SEG8/TOUCH_14 UP/DOWN

32 PA_13 I/O GPIO,输入,高阻 MMC_DAT2/UART5_RX/PWM3/LCD_SEG9 UP/DOWN

36 PB_1 I/O GPIO,输入,高阻 PWM1/LSPI_CK/UART3_RX/PSRAM_CS/LCD_SEG13/Touch_5 UP/DOWN

37 PB_2 I/O GPIO,输入,高阻 PWM2/LSPI_CK/UART2_TX/PSRAM_D0/LCD_SEG14/Touch_6 UP/DOWN

38 PB_3 I/O GPIO,输入,高阻 PWM3/LSPI_MISO/UART2_RX/PSRAM_D1/LCD_SEG15/Touch_7 UP/DOWN

49 PB_13 I/O GPIO,输入,高阻 HSPI_INT/PWM1/UART5_RTS/I2S_LRCLK/LCD_SEG25 UP/DOWN

50 PB_14 I/O GPIO,输入,高阻 HSPI_CS/PWM2/LSPI_CS/I2S_DO/LCD_SEG26 UP/DOWN

51 PB_15 I/O GPIO,输入,高阻 HSPI_DI/PWM3/LSPI_CK/I2S_DI/LCD_SEG27 UP/DOWN

⚫ PWM_BREAK

23 PA_5 I/O GPIO,输入,高阻 UART3_TX/UART2_RTS/PWM_BREAK/UART4_RTS UP/DOWN

26 PA_8 I/O GPIO,输入,高阻 PWM_BREAK/UART4_TX/UART5_TX/I2S_BCLK/LCD_SEG4 UP/DOWN

34 PA_15 I/O GPIO,输入,高阻 PSRAM_CK/UART5_RTS/PWM_BREAK/LCD_SEG11 UP/DOWN

46 PB_8 I/O GPIO,输入,高阻 I2S_BCK/MMC_D0/PWM_BREAK/SDIO_D0/LCD_SEG20/Touch_12 UP/DOWN

56 PB_17 I/O GPIO,输入,高阻 UART5_RX/PWM_BREAK/LSPI_MOSI/I2S_MCLK/LCD_SEG29 UP/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送6元卷。3快能买回来。 内置 1MB Flash,288KB RAM 有点小啊,   请问下这个参数能控制 ...

    1M rom和228K ram你都嫌小,你让只有4k ram的mcu怎么活,而且还要几块钱的mcu。

    W806有5个通道的PWM,可以控制多少个步进电机你可以自己看下

网友:
RCSN 发表于 2021-10-9 13:56     1M rom和228K ram你都嫌小,你让只有4k ram的mcu怎么活,而且还要几块钱的mcu。   ...

感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送6元卷。3快能买回来。 内置 1MB Flash,288KB RAM 有点小啊,   请问下这个参数能控制 ...

我在玩5块钱的STM32G030F6芯片

只有32KFlash,8KRam,而且最高主频只有64Mhz

价格狂飙的STM32F103C8,也只有64KFlash,20KRam

看到1M rom和228K,惊喜万分。

网友F:
请问直接通过板上的micro USB可以烧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直接通过板上的micro USB可以烧写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