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B-U585I-IOT02A评测,BLE

楼主:
终于下好了IAR 9.10.2,也终于可以下载BLE_AT_Client例程,下载和运行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体验比eclipse的IDE好很多。

不过下好以后发现这个BLE的例程也不能使用,从串口输出来看应该是单片机发送了数据,模块没有反馈,或者模块没有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最头疼的是这个BLE模块比较小,想在STM32WB5MMG下边测试数据是不是发送了有点困难。

用过很多ST的开发板,感觉软件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难道是固件的问题?

按照手册,我将USB插入CN12,然后无论SW3拨到SYS(同时使用ST-LINK供电)还是USB,设备管理器都检测不到有USB设备插入。

难道是要通过什么引脚进入DFU模式?看了原理图我死心了。

不对,有U1B就应该有U1A,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果然,BOOT有一个上拉电阻R3,是不是只要我找到这颗电阻,控制BOOT0就可以进入DFU模式呢?

 STM32WB5MMG我第一次接触,关于BOOT0引脚应该如何设置我查找了下边几个文档都没有找到BOOT0的介绍。

DS13252 Bluetooth® Low Energy 5.0 and 802.15.4 module

PM0223 Cortex®-M0+ programming manual for STM32L0, STM32G0, STM32WL and STM32WB Series

PM0214 STM32 Cortex®-M4 MCUs and MPUs programming manual

PM0271 STM32WB BLE stack programming guidelines
测量R3两端的电压,左边是3.27V,右边是0V,说明如果默认BOOT0不是进入DFU模式的话,那短接R3两端应该就可以进入DFU吧。

因为正常的STM32也是这样操作,所以就给R3来点颜色看看,虽然这个板子应该原封不动的还回去,但是为了实验(曾用镊子短路多次),干。

短接R3,SW3拨到USB,插上USB没反应,SW3拨到SYS,插上J-LINK电源,将USB插入CN12还是没有反应。

 后悔了,放假不带老婆孩出去玩弄什么板子呢,我再看一下时间,20号,20号,20号……

有点开始怀疑自己了,或许玩板子之前我应该烧柱香?

网友A:
难道是固件不是最新的

或者国庆放假不宜玩这个,过几天就有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固件不是最新的 或者国庆放假不宜玩这个,过几天就有招了

可能吧

网友:
咦?大佬用的是IAR 9.10.2?河蟹文件和方法能分享一下么?我鼓捣了2天没成功,哈哈哈

网友:
这个蓝牙不好玩,模块需要升级固件,然后还要升级协议栈,然后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