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S-8MMX】Part5:联网下载音乐

楼主:
1.介绍

上一篇我们讲到了蓝牙音响播放音乐,但是之前是通过PC端将音频文件传输到开发板上,然后开发板使用多媒体工具播放音乐,这样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想让开发板自己下载音频文件,然后播放。

2.Python环境准备

这个工具需要Python3的支持,系统自带了Python3,版本如下图1所示:

图1

首先需要安装python的第三方库【pymusic-dl】,安装这个的时候遇到比较多的问题,首先是第一个问题,输入【pip3 install pymusic-dl】命令后,本来是要安装【pymusic-dl】工具的,但是出现了如下图2的报错信息。

【ERROR: Could not install packages due to an EnvironmentError: HTTPSConnectionPool(host='files.pythonhosted.org', port=443)】

图2

然后上网尝试了一下,添加一个“--user”属性,变成了【pip3 install --user pymusic-dl】命令,依旧不行,继续查找问题,在国外的某网站上看到了解决办法,应该是当前系统时间和服务器的时间对不上导致的,那么就开始修改时间,查找开发板说明书,找到设置系统时间,如下图3所示。

图3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我设置了系统时间为当前时间,如下图4所示。

图4

板子还可以设置掉电时间,采用的是RTC外设,不过需要给RTC外设供电,供电管教如下图5所示。

图5

系统时间设置完了,还没结束呢,第三方库是可以正常下载下来了,但是安装的时候还是有报错,报错如下图6所示。

【ERROR: Command errored out with exit status 1】

图6

通过一番检测,感觉是pip的版本不够新,所以使用了【pip3 install --upgrade pip】这条命令升级了一下pip,升级过程没遇到问题。

图7

最后再输入【pip3 install pymusic-dl】命令,成功下载并安装好第三方库,这里没有用到“--user”属性,如果安装还是有问题,可以试一下添加上“--user”属性。

图8

3.音频下载工具

首先去GitHub上下载工具,【https://github.com/0xHJK/music-dl】,然后移动到开发板中,直接进行安装,在工具根目录下,输入【python3 setup.py install】命令进行安装,安装如下图9所。

图9

安装成功之后,输入【music-dl --help】命令,查看工具的帮助信息。

图10

我们来查找一下某位作者的歌曲,搜索结果如下图11所示。

图11

然后输入0并回车进行序号0的歌曲下载,下载速度还是挺快的。

图12

查看一下工具根目录下十分有这首歌曲,从下图13可以看到,是有这首歌的,最后使用【gst-play-1.0】工具播放音乐。

图13

4.总结

MYS-8MMX自带系统的环境还是挺好的,使用过程中没有遇到由系统环境导致的问题。通过上面的工具,再加上一些图形化界面,其实就可以设计出一个联网的音乐播放器了,自定义软件就是这么容易~

网友A:
关于第三方库下载安装,和报错处理,讲的详细,不然这些小坑会让人不好处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三方库下载安装,和报错处理,讲的详细,不然这些小坑会让人不好处理。谢谢分享

是呀,把踩的坑分享出来,让大家少踩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顶一下楼主。

非常好,手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