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几乎所有焊盘的STACK MODE都变成了FULL STACK是怎么回事?

楼主:
以前用的好好的,不知道从哪天开始,PCB库里的多层焊盘全部变成FULL STACK了,结果就是顶层有焊盘,底层就是一个孔。

在网上查了一下,别人也有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原因未知。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AD可以做成绿色版,出了问题可以随时恢复。

网友A:
是制作成样板,还是3D显示是这样

生产gerber文件是否还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制作成样板,还是3D显示是这样 生产gerber文件是否还有错

gerber也是这样 做好的板子背面没有焊盘 通孔里边有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