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测评]IR红外遥控LED灯

楼主:
在配件IR红外接收模块的情况下,开发板可进行LED灯遥控操作,其整体构成如图1所示。

图1 整体构成

红外接收模块所连接的引脚为D0,控制的LED为开发板上的LED4和LED5.

其相应的程序如下:

#include <IRremote.h>

int RECV_PIN = 5,f,p;        //D0;

IRrecv irrecv(RECV_PIN);

decode_results results;

unsigned long v;

void setup()

{

  pinMode(22, OUTPUT);    // LED4

  digitalWrite(22, HIGH);

  pinMode(19, OUTPUT);    // LED5

  digitalWrite(19, HIGH);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IR: ");

  irrecv.enableIRIn();}

void 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Serial.println(results.value, HEX);

    v=results.value;

    irrecv.resume();

    if(v == 0xFFA25D)

    {

      Serial.println(v, DEC);

      if(f==0) f=1;

      else f=0;

      v=0;

    }

    if(v == 0xFFE21D)

    {

      Serial.println(v, DEC);

      if(f==0) p=1;

      else p=0;

      v=0;

    }

    if(f==1)  digitalWrite(22, LOW);     //on

    else      digitalWrite(22, HIGH);   //off

    if(p==1)  digitalWrite(19, LOW);    //on

    else      digitalWrite(19, HIGH);   //off

  }

}

经编译和上传,其运行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串口监视器所显示的键值

图3 遥控器打开LED

网友:
这种板子玩玩红外遥控还是容易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