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与DC-DC的原理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下面是dc/dc电源的原理图,通过调节PWM的脉宽可以控制RL的电压,如果把220V的脉动直流整通过PWM调节是不是也可以控制直流输出电压呢?

网友:
『如果把220V的脉动直流整通过PWM调节是不是也可以控制直流输出电压呢?』

可以,但驱动这个MOS管有一定困难。通常要采用自举电路来解决MOS管驱动问题。

网友:
对220V交流市电整流滤波后的脉动直流进行PWM控制以得到较低电压的稳定直流,输出对交流市电是不隔离的。加个变压器,即可实现隔离,不但安全,而且性能要比这种非隔离电路好。

网友:
即使输入与输出之间不需要隔离,一楼电路实现起来也相当困难。

交流市电整流滤波之后电压可达300V甚至更高一点,输出若是供给电子设备,典型电压是5V。那么一楼电路(Buck电路)占空比约为0.017。这么小的占空比,实现起来相当困难。

网友:
这么小的占空比,对功率开关管工作很不利:导通脉冲很窄,但导通时电流非常大。

网友:
我感觉正激电路的原理与上面的原理很像

 只是正激电路的开关都移到变压器前端了。有了变压器的“加持”电压要比较低,脉宽也就可以控制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