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STM32U5 IoT探索套件] - 2:wifi

楼主:
由于“Ubuntu 20.04 + STM32CubePorg”这个组合遇到问题:

因此,改用“Windows 10 + STM32CubePorg”,还是同样的故障。

于是,改用“Windows 10 + STM32CubeIDE”,由于我可能之前将板子上预装的wifi示例损坏了,于是尝试下载这个示例:

地址:https://www.st.com/en/evaluation-tools/b-u585i-iot02a.html#documentation

这个压缩文件解压后,有一个“README.md”,里边提到了这样几条:

1、程序能正常运行的标志是:LED1以100ms的周期闪烁,只要有错误,LED3就会打开。

2、要启用一个超级终端(hyper terminal)进行设置。

3、新建项目时,安全区的功能不能打开(TZEN=0)。

4、板子和PC的连接必须通过“ST-LINK USB port”。

5、串口枚举器的设置为:8N1, 115200 bauds, no HW flow control。

在实验中,实际遇到的情况是:

1、程序的编译和下载都在“SM32CubeIDE”中进行。

2、板子上有一处两路开关(SW2),它的“BOOT”位默认是“NC”,将它推不推到“0”位,下载的情况不同:

不推,LED7以以100ms的周期闪烁,LED3红灯打开。

推,LED7以以100ms的周期闪烁,LED3绿灯打开。

但即便是LED3绿灯打开,拔下再插上时,也会变为红灯亮。

3、示例中推荐用Tera Term,我用的是PuTTY和KiTTY,都不能打开相应的串口(COM16)。

4、下载只能在“Windows 10 + STM32CubeIDE”上用。

网友:
以下是实验中的部分快照和照片:

安全区不要打开:

在运行配置中加入示例二进制文件:

SW2:

“SW2”处在默认位置上载之后的板子:

“SW2”处在默认位置对面上载之后的板子:

网友:
“SW2”处在默认位置上载之后的效果:

“SW2”处在默认位置对面上载之后的效果:

网友:
一点新的进展:今早继续测试,发现拨动“SW2”的办法也不灵了,LD3始终显示红色,但是在PuTTY中倒是看到了一点内容。

这是测试ST网站的示例:

这是测试STM32CubeIDE中的示例:

USB还出现了问题:

看来,wifi 的测试只能到这里了。

网友:
这个帖子向前推进了一步 - B-U585I-IOT02A使用WIFI功能使用

测试了一下,注意事项有:

1、先将SW2的BOOT要推到“0”。

2、将这个二进制文件:

拖到“NOD_U585AI”。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一个拖动的过程演示,但是文件粘贴进来以后并不会显示为一个图标:

3、打开串口界面,先按一下板子上的黑键(RST),进入固件更新模式。

4、再按一下板子上的蓝键(USER),启动固件更新。

5、将USB线拔掉,将SW2中的BOOT拨回原来的位置。

6、将示例代码下载到板子,我用的是这个: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在串口中输入SSID:

而我现在的LD3显示为红色,可能是提示有故障。

下载运行STM32CubeIDE提供的示例则会停在这里:

网友:
有一个问题:WIFI开启了如何做到低功耗

网友A:
在main.h里配置SSID和密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ain.h里配置SSID和密码了吗?

尚未,明天测一下。但我担心还是不行,因为LD3一直亮为红色,用“STM32CubeProg”下载后,可以呈现绿色,但不能拔掉USB线再插回来,那样就会又显示为红色。

使用“STM32CubeIDE”下载到最后,Debugger似乎不能关断:

一直处于“Shutting down...”状态。可能是这个导致不能在串口中写入。

网友:
新的进展:可以在串口中输入了。

实施过程及注意事项如下:

1、在“main.h”文件中添加用户自己的wifi账号和密码。

2、编译(build)。

3、实验中将生成的“.elf”文件复制到桌面,因为README文件中提醒文件的目录不要太深。

4、将板子上的SW2 - BOOT拨到“0”。

5、用“STM32CubeProg”而不是“STM32CubeIDE”下载。

6、由于有之前的经验,因此在没有拔USB线的情况下将SW2 - BOOT推回原位。

7、打开PuTTY。

谁能告诉我,这几个命令要怎么输?——加空格不行,不加空格不行,加双引号和空格还是不行。

网友:
新的发现 - USB口拔插还是会LD亮红灯,但插上USB重启不会。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