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 CAN调试失败

楼主:
缓存一直释放不了,CAN芯片这里一直没有波形出来。 什么原因

网友:
缓存释放不了是什么提示?

网友:
单片机内部的缓存自动清除呀。可以详细检查你的CAN配置是否有问题,另外检查接线有无问题。先试试回环模式

网友:
GD的can 用在车载上有重大问题。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