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手持数字万用表拆解前的功能体验

楼主:
这种造型的万用表,很早之前就注意到了,主要是造型小巧,轻薄,网上卖的很多,大都类似,没有传统的旋钮,完完全全是自动,不但量程自动,就连功能也给你自动化了,测量电压还是电阻。。。。都不用你去干预,比如下面几个不同品牌的

但是,一些比较大的万用表厂商,却没有推出类似的产品,所以还是担心这种有啥弊端,所以也没有购买过。

这次拆解的是正泰ZTW0111A,这个貌似有点缩水啊,拆解贴上贴的是ZTW0111C,关于这ABC三个的对比

直观功能上0111A去掉了常用的二极管功能,实际上,本质却发生了改变,0111A较B和C ,还少了一个手动功能选择,这一点就很奇怪了,越贵的反而保留了手动功能选择?!直到亲自试用了一下,才明白其中缘由。

外包装和常见的万用表一样

里面有一个表包,这个对于收纳来说,更加方便一点

正面是四个按键,开关、背光/保持、后LED照明、NCV/LIVE。相比B和C,少了一个功能切换键。按键下面是支持的测量功能。

背面有一个高亮LED以及NVC非接触电压测量标示。先来体验一下这个

1、2、3显示低、中、高三个等级的感应电压

相比普通万用表,还多了一个LIVE零线和火线测试,可以少一个测电笔了

火线:

零线:

再来看下它的常规功能测量,对比优利德和福禄克万用表,一起测量

首先是直流电压测量:

一:锂电池电压测量

二:7号电池电压测量

10K电阻测量:

470欧姆电阻:

220V交流电压测量:

对于数值,暂不做评价,在测量过程中,全自动的弊端出现了,第一是速度明显慢于其他两个万用表,其次,在测量直流电压时,出现了跳变现象,比如电压、电阻互相跳变,虽然最后会稳定在电压,在测量一个完整的板子时,这个弊端就不好控制了

三个表在测量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时,结果差距较大,并且在带电情况下,ZT0111A就会出现跳变了,有的时候测量结果是电阻,有的时候测量结果是电压的情况

后面开始正式的拆解

网友:
非常好的拆解,期待你的后续拆解,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全自动表对小信号特别不好用,容易错档

网友B:
自动挡位这个,给他一个热电偶,他会测出什么结果?

网友C:
是不可以带电测量电路板的。

网友D:
感觉测量电阻精准度差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表对小信号特别不好用,容易错档

确实,使用后才知道,其实量程确实不是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动挡位这个,给他一个热电偶,他会测出什么结果?

手边还没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边还没热电偶。。。

没有更好,别难为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可以带电测量电路板的。

电阻不可以,电压可以啊,但是也会跳变,上面的对比测试里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测量电阻精准度差了些。

不止电阻

网友:
期待拆开看看里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