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测评]SD卡的读写

楼主:
在音频开发板上配有TF卡接口,该接口在程序的控制下,可对TF卡进行读写操作。TF卡的接口电路及实物状态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TF卡接口电路

图2 实物状态

TF卡各引脚的连接关系见表1所示:

表1 引脚连接关系

TF卡

开发板

VDD

3.3V

D0

2  (add 1K pull up after flashing)

D1

D2

D3

CLK

CMD

VSS

GND

由于引脚复用的关系,在进行TF卡读写时应S1的指拨开关设置到SD卡一侧,见图3所示。

图3指拨开关

在进行TF卡读写时,需包含以下头文件:

#include "FS.h"

#include "SD_MMC.h"

进行TF卡读写的程序如下:

void setup(){

    Serial.begin(115200);

    if(!SD_MMC.begin()){

        Serial.println("Card Mount Failed");

        return;

    }

    uint8_t cardType = SD_MMC.cardType();

    if(cardType == CARD_NONE){

        Serial.println("No SD_MMC card attached");

        return;

    }

    Serial.print("SD_MMC Card Type: ");

    if(cardType == CARD_MMC){

        Serial.println("MMC");

    } else if(cardType == CARD_SD){

        Serial.println("SDSC");

    } else if(cardType == CARD_SDHC){

        Serial.println("SDHC");

    } else {

        Serial.println("UNKNOWN");

    }

    uint64_t cardSize = SD_MMC.cardSize() / (1024 * 1024);

    Serial.printf("SD_MMC Card Size: %lluMB\n", cardSize);

    listDir(SD_MMC, "/", 0);

    createDir(SD_MMC, "/mydir");

    listDir(SD_MMC, "/", 0);

    removeDir(SD_MMC, "/mydir");

    listDir(SD_MMC, "/", 2);

    writeFile(SD_MMC, "/hello.txt", "Hello ");

    appendFile(SD_MMC, "/hello.txt", "World!\n");

    readFile(SD_MMC, "/hello.txt");

    deleteFile(SD_MMC, "/foo.txt");

    renameFile(SD_MMC, "/hello.txt", "/foo.txt");

    readFile(SD_MMC, "/foo.txt");

    testFileIO(SD_MMC, "/test.txt");

    Serial.printf("Total space: %lluMB\n", SD_MMC.totalBytes() / (1024 * 1024));

    Serial.printf("Used space: %lluMB\n", SD_MMC.usedBytes() / (1024 * 1024));

}

void loop(){

}

经编译上传,其结果如图4所示。

图4读写文件结果

在此基础上,若配上显示屏及图片显示函数,则可以实现数码相框功能。

网友A:
一直在关注楼主的测评,讲的很细心

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的TF卡接口电路看起来很简洁。

楼主加油,在搞一个数码相框的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关注楼主的测评,讲的很细心 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的TF卡接口电路看起来很简洁。 楼主加 ...

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