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ESP32-Audio-Kit音频开发板] - 5: 在 Ubuntu 20.04 上运行“esp-adf”flash

楼主:
选择测试的是默认的基础示例 - play_mp3_control,编译通过,下载时遇到问题:

在网上得到的解释是: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因为板子上的codec芯片初始化失败,I2C总线未能设置codec芯片寄存器,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在menuconfig中检查板子是否能匹配audio HAL设置要求,默认的板子是“Lyrat v4.3“。

网友:
解决的办法是,重新运行“idf.py menuconfig”,作相应的设置:

网友:
这是下载完成的提示:

这是整个下载过程的视频:

网友: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在上一个帖子中提到要修改这个文件:“sdkconfig”,这次测试中发现,如果项目文件夹中没有,先运行一次“idf.py build”,在报错的同时会在项目文件夹内生成一个这样的文件。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