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和Neptune测评】二 环境搭建

楼主:
官方参考搭建环境:

我走的路线是装虚拟机形式,首先安装VM,然后安装UBUNTU20.4(说是需要18以上版本,想少踩点坑跟着官方建议走);
Ubuntu装好后开始装软件,但是要注意网络配置,网络不通那么恭喜你~安装不了,自行百度使其能上网。
安装所需软件:

安装工具链:

一顿操作完成后,代码拉取,编译会看下下面VS工具能使用并编译成功。

讲下安装我注意遇到的问题:
1是node安装不成功,发现我下载的是源码包,不是编译好的二进制包,所以…惭愧,大家下载的时候要注意。
2,是hb命令未发现:

解决办法:
# 在源码的根目录执行如下命令安装hb。
python3 -m pip install --user build/lite
# 设置环境变量
vim ~/.bashrc
# 将以下命令拷贝到.bashrc文件的最后一行,保存并退出。
export PATH=~/.local/bin:$PATH
# 执行如下命令更新环境变量。
source ~/.bashrc
# 设置编译路径,选择当前路径。
hb set .
# 选择ipcamera_hispark_taurus@hisilicon并回车,执行编译。
hb build -f
# 卸载
hb python3 -m pip uninstall ohos-build
# 如果安装hb的时候出问题,pip升级
python3 -m pip install -U pip

看到这里大家可以把以上的翻篇~
别的环境我不知道,我电脑虚拟机里面使用类似界面操作体验并不友好,操作缓慢,经常卡死!
我是比较偷懒的拿来主义者,所以找了一个大神装好的环境:【资源】已经配置好鸿蒙开发环境的 ubuntu 20.04 镜像-鸿蒙HarmonyOS技术社区-鸿蒙官方合作伙伴-51CTO.COM
下载下来,里面的环境基本都搭建好了,只需安装一个CSKY,安装方法:看下面
视频课程:
Neptune模组硬件简介及HarmonyOS开发环境配置
https://harmonyos.51cto.com/activity/46
Neptune模组HarmonyOS外设控制
https://harmonyos.51cto.com/activity/47
Neptune模组HarmonyOS网络编程
https://harmonyos.51cto.com/activity/48
或者到这里下载课件:《鸿蒙系统物联网模组——Neptune 三天全攻略》课件、代码-鸿蒙HarmonyOS技术社区-鸿蒙官方合作伙伴-51CTO.COM
安装完后,我是到源代码仓库直接把代码下载下来然后放到虚拟机里面,编译,只需一条指令就能完成编译:build.py w800
省去一堆繁杂的操作,我用整个虚拟机就类似使用单片机里面的KEIL一样,只是用来编译代码,然后代码通过网络共享形式共享出来,在WINDOWS下操作,及下载~
下载 :
下载用SecureCRT软件XMODEM协议,这挺好,下载调试在一起,下载需要注意先按住左上角”ESC”键,再按复位按键,这样才能进入下载模式,点击transfer选择send xmode然后到工程OUT目录,选择w800.img烧录,过程比较慢,耐心等待,烧写成功如下:

运行:
通过VS拉取代码,编译出来运行的状态:

自行下载编译运行的状态:

大家会发现运行起来不一样呢?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先看代码,下回在跟大家分享。

最后把我搭建好的开发环境共享给大家,需要的自行下载,里面Neptune是通过VS拉取的源代码,Neptune1是自己下载的源代码。地址如下:(登录密码还是123456;root密码被我改成三个空格键)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JzbkO2KMKtgLYiyNKJc2w
提取码:a6uq

如果遇到问题,欢迎留言联系我~

网友A:
安装UBUNTU20.4,搭建环境,与操作系统有关没

Win10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UBUNTU20.4,搭建环境,与操作系统有关没 Win10可以不

win10下面的WSL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UBUNTU20.4,搭建环境,与操作系统有关没 Win10可以不

我用的就是WIN10,安装好VMware就可以打开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鸿蒙系统的文件架构有没有说明资料?怎么用git进行版本管理?整个项目的体量比sdk大了很多,全部放到git里面,很吃仓库,有没有好办法只管理app层,基础组件靠网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