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如果输入输出的压差过小会有不好的影响?

楼主:
LDO如果输入输出的压差过小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看好多恒流的LDO芯片 输入输出的压差都有一个最低的要求 比如600mv,那么我实际应用中这个压差如果小于600mv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或者正好600mv可以吗

网友:
实际压差小于器件的最小压差会影响稳压效果,比如3.3V时实际输出电压会低于这个值。

LDO的压差和电流还有温度有关,一搬电流越大最小压差就会越高,温度越高最小压差也会越高。如果你的电路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电压电流波动还是温度等因素)都能满足器件的最小压差要求,我觉得我觉得可以使用相同的值。但是实际情况你的电路不会是这种理想电路。

网友A:
关于LDO建议读一读这个文档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1072_c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LDO建议读一读这个文档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 ...

感谢提供帮助!

网友:
『?我看好多恒流的LDO芯片 输入输出的压差都有一个最低的要求 比如600mv,』

那不是 恒流“ 的芯片,而是恒压输出的芯片,即稳压器。

网友:
『那么我实际应用中这个压差如果小于600mv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如果实际应用中输入输出压差小于此值,该芯片不能保证输出电压稳定,所谓 ”稳不住“。

网友:
学习一下,分享经验,共同成长,谢谢各位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

输入电压越低的话,LDO的输出也会越低,他们之间的压差一定要大于最低芯片设定压差值

网友:
都好专业啊,初次来这里,请大家多多指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