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测温水杯的原理是什么?不用换电池吗?

楼主:
国庆这段时间,哈尔滨出现了疫情,经过严密的防控措置,终于控制住了。

当时各个小区都设置了临时卡点,由业主和志愿者轮流值班,不让其他小区居民进入。有幸参与其中,社区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一个测温水杯,触摸杯盖就能显示温度,好奇这个温度显示是靠什么供电的,难道不需要换电池?徒手拆杯盖没打开,无法一探究竟了

网友A:
不用换电池?难道是靠温差热电偶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电池?难道是靠温差热电偶供电?

上盖感觉能拆开,但用银行卡没撬开,感觉是用胶水封死了。如果里面是电池,等电池没电了估计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B:
里面是个纽扣电池,测温方式有的是靠热敏电阻,AD型芯片去做。有的是热敏电阻,IO型芯片RC充放电计数实现测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个纽扣电池,测温方式有的是靠热敏电阻,AD型芯片去做。有的是热敏电阻,IO型芯片RC充放电计数实现测 ...

那还是不用它来喝水了,把杯盖拆下来放家里当温度计用了

网友:
肯定是有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不用它来喝水了,把杯盖拆下来放家里当温度计用了

这种的测温都是大概值,基本上误差个3-5度,都不在乎的,当温度计没什么实际价值,开水100度到能喝的水温显示一下,基本没人太在乎。玩玩就好。

网友:
也有带充电的杯子

下一站风景更好

网友:
应该有电池的,温差发电的成本太高,作为礼品购买而来的必是廉价货,不可能采用温差发电。

网友:
小几十元钱的杯子,貌似只有用电池一条路。

网友:
led显示一定是有电池,要是段码LCD才有可能是自发电。